如何利用硬件才能是振荡信号变平滑?

楼主(2015-11-18):
如何利用硬件才能使附图的红色信号平均圆滑,效果就如利用MCU进行采样平滑过滤类似。相移要小,不能使用MCU

网友A:
频率二十几倍,还是容易的

网友B:
检讨你的振荡电路,抑制寄生高频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二十几倍,还是容易的

只是随便拿张图举例,但求具体可行的方法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讨你的振荡电路,抑制寄生高频振荡。

恐无法抑制,想从硬件信号处理下手

网友A:
最好是把真实波形和原理图贴出来, 才好对症下药吧

楼主:
我要对力矩马达式的伺服阀进行闭环控制,黄色为外部输入信号,绿色是电流信号(线圈电流),蓝色信号是位移信号,图1为开环时的曲线,图2、3分别为进行位移闭环时0.2Hz、5Hz的曲线,当频率升高时,PID极易陷入振荡,而调小PID的值,闭环作用就不理想。原理图就是PID电路,就不贴出来了。控制器要求:全模拟电路。

开环

开环

闭环0.2Hz

闭环0.2Hz

闭环5Hz

闭环5Hz

网友C:
红蓝信号都经过一次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蓝信号都经过一次低通滤波。

可惜这样子做只能实现低频的闭环控制

网友D:
如果是LZ位那样的波形,基本消除自激就解决了。

后面的情况,普通有源低通滤波。
或者,调试出更优化的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LZ位那样的波形,基本消除自激就解决了。

后面的情况,普通有源低通滤波。

消除自激就得减弱PID的作用,闭环效果就弱了,例如虽使5HZ曲线至不自激,但曲线远没有0.2HZ时的好。

网友E:
调PID的参数不行就重新设计PID电路,想不出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PID的参数不行就重新设计PID电路,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新设计PID电路?电路都是参考的经典的PID,想不出什么新意。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在输出端加低通滤波器。您是建议我在PID电路上加什么吗?还望指点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是电路滤波的事 是闭环算法的问题 一组PID参数是有最优响应范围的
自激一般是D环节太敏感 先从动态调整Kd试试
数字控制的话还能用模糊PID一类的方法动态调整参数值  纯模拟的方法不好处理
不知道能不能试试用模拟电路跟踪输入的频率输出一个电平 再做为信号去调整PID控制器的控制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新设计PID电路?电路都是参考的经典的PID,想不出什么新意。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在输出端加低通滤波器。您 ...

我认为你的方向错了,既然是P(比例)I(积分)D(微分)控制,却闭口不提调节不同参数时电路响应的变化,却去折腾往PID上加什么“滤波器”。另外,执行机构和传感器也是反馈环上的关键部分,如果你的PID参数适应不了它们,就得想办法改进它们,PID是经典的但不是万能的。建议你买一个此领域适用的成熟PID控制器去验证你的项目方案是否靠谱,然后体验一下改各项参数时系统响应的变化,有个直观认识之后再去调你自己的PID。

网友G:
用带通滤波器很容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你的方向错了,既然是P(比例)I(积分)D(微分)控制,却闭口不提调节不同参数时电路响应的变化 ...

谢谢的建议,多希望我的导师也能看看,这是导师(搞机械的)交代的一个任务,阀是由另外一个学生设计的,虽然知道它的机械特性就很差(从开环曲线就可以看出来),但导师却不想再花钱去设计加工新阀(很贵),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控制器上,阀很特别,也是他课题的创新点(市场上没有类似的控制器)。故哪怕明知更大的原因出在机械特性上,但我也只能力求在控制器上尽我最大的努力,哪怕方向错了,只要性能有一点点改善也好。

网友C:
用高通滤波器把红色信号的高频成分取出,然后再把他与红色信号相减,这个不是很稳定,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H:
是不是微分作用太小点呢?应是算法的问题,随频率加强微分的作用。降低积分的作用。

网友I(2018-06-21):
带通加相位补偿,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