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干扰后进入HardFault怎么处理

楼主(2015-11-18):
由于外部接感性负载,干扰比较强,受到干扰后会出现HardFault中断,我的目标是尽量恢复现场,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求好的建议

网友A:
主要从硬件设计着手解决干扰问题,尽量不要出现HARDFAULT通过软件设计可以解决一部分干扰带来的问题,但对复杂情况无能为力,而且会带来系统状态的短时失常,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从硬件设计着手解决干扰问题,尽量不要出现HARDFAULT通过软件设计可以解决一部分干扰带来的问题,但对 ...

硬件当然有做,但是不能保证100%都解决,就是说如果出现HardFault,软件要怎么处理,就像最后都使用看门狗一样

网友B:
进去以后马上软件复位

网友C:
出现HARDFAULT一般是误操作内部某些非法资源,很多情况下非法读写非合理ram,等;由于干扰进入HARDFAULT还基本少见。
再者,从HARDFAULT角度,既然硬件HARDFAULT了,相当于死机了,软件只能重启,至于重启方式,一般使用狗,当然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式

网友D:
来看大道至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HARDFAULT一般是误操作内部某些非法资源,很多情况下非法读写非合理ram,等;由于干扰进入HARDFAULT还 ...

软件重启是一种做法,但是这样变成内存又重新初始化过,还是不能尽量恢复现场

网友E:
先找出hardfault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由于干扰,令程序对一些异常条件处理出现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