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画PCB板安全间距设置

楼主(2015-11-18):
大神们,
  用AD画PCB,两个电阻距离大概8MIL,这时候电阻变绿报警。我把安全间距设置为1MIL,依然报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了?
  请大神指点了,多谢!

网友A:
用SHIFT_V查看什么原因变绿了,器件间距的话,可查看二个器件区哉是否重叠了,你再调间距也没用,除非这条规则不使能。

网友B:
贴个源文件出来

网友C:
把你的器件边框距离设置一下

网友C:
你把这个改一下。

网友D:
楼猪这个问题也拿过来问,百度一下,你不就知道了

网友E:
2楼、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