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应用问题

楼主(2015-11-18):
一个IO分别控制NPN和PNP控制两个灯,不能正常工作,如下图两个三极管基极都接在OUT1引脚上

IO电平初始化状态不确定,现象上电时,测量3.3V大概在1.7V左右
如果把S9012和s9013对调,电源正常

网友A:
请楼主上图,说得不清楚,不知道楼主的问题。

楼主:
内容改了上个图片,顶起

网友B:
图不清,IO口什么电位没说,另外这么多三极管和灯,不知道你具体描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不清,IO口什么电位没说,另外这么多三极管和灯,不知道你具体描述哪个 ...

好的,我修改一下

网友B:
你意思是把Q1和Q3对换后,电源3.3V就正常了?图中的LED也可以正常点亮了?另外图中的LED压降是1.8V的那种还是0.3-0.7V的那种类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把Q1和Q3对换后,电源3.3V就正常了?图中的LED也可以正常点亮了?另外图中的LED压降是1.8V的那种还 ...

是的,对调后电源正常,途中LED也正常,LED是2V左右的,

网友B:
我觉得是IO口输入电阻太小了,在原来设计的原理图中你在Q3的基级和IO口之间串一个1K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IO口输入电阻太小了,在原来设计的原理图中你在Q3的基级和IO口之间串一个1K电阻看看 ...

我这个串了一个4.7K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串了一个4.7K的电阻

在图里面没看到有4.7K电阻啊,图里是IO口直接拉到了基级

网友C:
IO输出要加电阻后再驱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图里面没看到有4.7K电阻啊,图里是IO口直接拉到了基级

这个里面没截到图,实际上接了4.7K电阻,在哪头IO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输出要加电阻后再驱动三极管。

明白,我这个接了4.7K的限流电阻,图中没截到图

楼主:
顶起,救救我

网友D:
原理上有问题,实际电流的走向如下图箭头所示回路,3.3V直接通过两个三极管的be级连到了GND上。很容易烧了两个三极管。并且两个灯都不亮。
正确的电路连接方式如下,供楼主参考。两个电阻分别移到红圈所示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上有问题,实际电流的走向如下图箭头所示回路,3.3V直接通过两个三极管的be级连到了GND上。很容易烧了 ...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哈

网友E:
正确改法,应该是把IO口接的4.7k电阻,分成2个;每个三极管基极与IO口都接1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哈

按照18楼的改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18楼的改法也可以

这个电路不好使的,我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18楼的改法也可以

我新做了一会板子,4.7K没去掉,然后按照你那个样子改的,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F:
你这个图,当配置OUT1为高时,Q1会把OUT1拉成0.7V左右;当OUT1为低时,Q3又把OUT拉高到(3.3-0.7)V。 因而OUT1输出需要串电阻,或者按照16楼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图,当配置OUT1为高时,Q1会把OUT1拉成0.7V左右;当OUT1为低时,Q3又把OUT拉高到(3.3-0.7)V。 因而 ...

我串个4.7K的电阻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样子也是不好使的红灯微亮,3.3V电源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串个4.7K的电阻也是这样子

你模拟下,再实测下,看看哪个工作电压与期望值不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串个4.7K的电阻也是这样子

你板子上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到底连到一起了吗?首页的图两个三极管的基极是同一个网络标号啊,如果是连到一起的,那么在基极的网络标号前面串电阻依然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H:
试试这个射极输出电路

网友H:
集电极输出也可以的

网友H:
射极输出的另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射极输出的另一种

非常感谢你,我都试一下

网友H:
我都试一下

试验完了,请把试验结果传上来。

网友:
  oldzhang 请教你下, 你给的几个图里面的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