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BF609 ADSP-BF609开发调试过程中的问题解答案例[EastDiMA]ADZS-BF609

楼主(2015-11-18):
问题一:

BF609采用HPUSB调试过程中,4块单板有三块在进行调试时发现报错,在对HPUSB的ICE测试时,发现第4和5项测试通,提示JTAG频率不正常!经各种尝试发现BF609的JTAG电路部分损坏,重新将609换下来后ok! BF609是不是有BUG!

解答:仿真器接口的设计请参考EE-68:http://www.analog.com/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whitepapers/application-notes/resources/processors-dsp/blackfin/listing.html

如果电路正确,请仔细检查周边电源和时钟芯片的质量和稳定性。目前BF60X已经量产并广泛使用,还没有收到类似报告。

问题二:

换了新的SPI flash后STMicro的 M25P16后,发现通过CCES安装目录下的cldp.exe用SPI flash驱动,bf609_w25q32bv_dpia.dxe再也烧写不了!

有没有STMicro的 M25P16的烧写驱动dxe文件啊!请高手提供这款芯片的实例Device_Programmer或DXE文件!

解答:暂时无法为每个不同型号的flash都提供驱动。客户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flash的规格修改我们提供的针对EZ-KIT评估板的驱动。要找到源代码,你首先需要下载BF609 ez-kit board support

package:http://www.analog.com/en/processors-dsp/blackfin/ADSP-BF609/products/EVAL-BF609-EZ/eb.html 安装之后,会有很多关于这个板子的例程。flash programmer例程在C:\Analog Devices\ADSP-BF609_Evaluation_Board-Rel1.0.2\BF609_EZ-Board\Blackfin\Examples\Device_Programmer

问题三:

仿真器为ADZS-HPUSB-ICE原厂仿真器,其驱动是不是要手动安装啊!安装CCES后,显示驱动程序为WmUSBIce.dll,为什么不是WmHPUSBIce.dll?

解答:通常情况下插上仿真器之后,电脑会自动识别安装仿真器驱动。如果没有自动识别,请使用WmUSBIce.dll。

问题四:

高速串口是指SPORT口吗?

解答:C:\Analog Devices\ADSP-BF609_Evaluation_Board-Rel1.0.2\BF609_EZ-Board\Blackfin\Examples\drivers\sport\有个参考例子不知能否满足需求。如果是指UART,目前的例子在C:\Analog Devices\ADSP-      BF609_Evaluation_Board-Rel1.0.2\BF609_EZ-Board\Blackfin\Examples\drivers\uart。安装目录下的uart例子可能不是你所需要的。不过你可以下载EE-347的参考代码。地址同EE-68。

问题五:

BF609仿真可以跑起来没有问题。烧写SPI FLASH 也可以,但是无法启动,复位测试SPI FLASH MISO脚有信号说明ADSP已经读取FLASH的数据了

官网的DEMO板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操作可以启动。另外并行 FLASH跟官网一样外挂的FLASH烧写不成功,请问会有哪些因素引起的?

解答:SPI启动问题

            1,首先排除DDR初始化问题,建议使用一个尽量小的代码,比如闪灯程序进行测试

            2,除了测试MISO外,请同时测试CLK

            3,确认bmode的三个管脚状态是否是SPI Flash启动

            4,生成ldr文件时bcode尝试配置0x1和0x5都试一下

问题六:

BF609我们烧写测试的代码就是一个简单的跑马灯代码,不涉及DDR的问题;MISO与CLK经测试都正常;确定boot引导模式设置没问题;bcode在0x1与0x5时的测试结果一样;

并行flash烧写问题:

1、一块板子烧写过程没反应,连609的信息都没读出来;

2、一块板子提示擦除失败。

解答:1. 首先要确保SPI FLASH的读写没有问题,建议您使用flash driver将一段数据写到flash中然后再读回来和之前的数据进行比较。

             2.程序烧写到flash上电后,将仿真器以load symbols only的形式接进去,查考RETX,RETI,RETN这几个寄存器,看看程序停在了什么地方

             3. 如果编译器开了优化,请将优化关掉

             4.确保/CS 状态正确

             5. 测量VDDINT和VDDEXT,看下是否在datasheet规定的范围之内

问题七:

在进行BF609的视频开发中,在原视频上进行了画线部分的叠加,当我使用graphics_init()函数的时候,生产ldr文件烧录后不能运行,但是在仿真状态下是可以的。将graphics_init()函数注释掉后,重新生产ldr文件运行时可以显示图像的,但画线功能就没了,为什么将那个函数打开就不能运行。我是在core0中运行算法,在core1中实现显示,叠加是在PIXC中完成的。

解答:请问是用ADI的BF609EZKIT还是自己做的板子,生成ldr的时候有没有加入初始化DDR的初始化文件?这个函数所属的库是被放置在哪段memory中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memory没有完全初始化成功,而某些代码或数据又恰巧被放置在没有初始化的memory中导致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