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2015-11-18):
因为现在用的是STM32F1系列的,现在想用STM32做数字信号处理,我想提取有用的信号,最大频率为30KHZ,一共8路信号,这个只做采集处理,传输处理后信号。也可以不用STM32自带的AD采集,求推荐下开发板,或者做过STM32数字信号处理的大神给点意见。先推荐个有带数字信号处理资料的STM32开发板吧。谢谢!

网友A:
30khz的信号带宽吗。 如果dsp实时处理信号。一路都很勉强。

网友B:
最大频率为30KHZ。用F1系列的肯定不行。  试试F4系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khz的信号带宽吗。 如果dsp实时处理信号。一路都很勉强。

我想要带通滤波,以30K为中心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频率为30KHZ。用F1系列的肯定不行。  试试F4系列的吧!

恩,有打算F4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