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组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大家好,本人最近在弄个485一主七从的通讯,在当地的电子市场买的485片子,max3485esa,不知道这种类型是不是很多水货啊,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对。
我其中的一块板子无论放在哪个位置(离主机远近)都不能进行通讯,只有把另一块通讯拔下他才能正常通讯。
我买的这批片子里好多一对一通讯都很慢,一对多直接就没反应了,我目前板子上的都是组网可以,但是就是出现上述情况。实在是被烦死了,RS上的片子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又不能完全断定是片子的问题,因为他一对一又是行,只是速度慢些。
本人搞MCU时间不久,求大神给点意见,
还有我就是想问下max485esa是不是好多水货,还有就是我100米以内的1对7 485通讯的可行性是否可以?、

楼主:
还有就是485是不是要特别一点的线,还是一般的带屏蔽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类芯片的确有很多翻新货的,在采购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网友B:
也可能是偏置电阻和匹配电阻的问题

网友C:
也有肯能是电路图的问题,建议上电路图。

网友D:
单个通讯试一下,还有就是终端电阻设置了吗?485组网相对简单的多

网友E:
你可以吧你的大概的连接图贴出来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网友F:
首先你要说明你的波特率,然后说距离才有意义;其次,因为485是半双工通信,同一时刻不要让两台以上的设备处于发送状态,否则就“打架”了。

网友G:
通讯“慢”是一种外行的说法,一般懂单片机的不会这么说,我猜你是想表达数据丢失较多。即使是山寨的芯片,也不至于100米内带不动7个节点,多数是因为板与板之间的地电位差太大,降低波特率可以改善,加光电隔离可以解决。

网友H:
上电路图,上波形。

网友I:
最好在正规供应商拿芯片

网友J:
很可能是你电路或者程序有问题。即便是买到翻新的片子,也不该像你说的那样差的。你说的速度很慢是多慢?
我用MAX13085或者SP485EE的芯片,一个主机组网抄一百多块从机是没问题的。测试时使用200米的屏蔽线,波特率9600。

网友K:
说距离,不如说“误码率”更科学。
误码率和波特率成反比。
我实用过:2K波特率有效通信150米以上,1主32从。
在苏州**区的体育馆里。

485信号是差分,要用双绞线,最好带屏蔽。

LZ先别急远距离,先短距离完善功能,再说。

这类接口芯片的厂家很多,买货时候问清“散新”还是“全新原装”。
散新在业内基本是山寨、翻新的代名词。
也犯不着上RS去买。

网友L: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关注中

网友M:
贴图来再说~

网友N:
此问题值得研究,LZ把图贴出 大家把你 看看

网友O:
看了这么多回复,看来估计是电路上的问题了。

网友P:
这个芯片正品的是很贵的,采购时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Q:
一对一通讯正常吗,多高的速度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由于最近这段时间出差忙去了,这个也有了个结果,分享给大家。
我们电路原理上设计的是3.3V的max3485驱动,通过示波器观察之后发现是作为从机的闲时电平不为高电平,判断驱动能力不够,于是在其中一块板子上的A增加一个上拉,问题就解决了。由于有的3485不需要上拉也可以,所以导致了问题的判断方向有问题,谨此,不管什么样的3.3V485片子,希望大家在设计时A B加个上下拉。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发现MAX485替代3485居然完全可以正常工作,也无需上下拉(3.3V电源),所以也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是说3485和485虽然电源不一样,但是485可以替换3485,而且之间可以通信。
总结: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不能过于相信蹊跷,还有就是建议多用5V的485通信电路,还有就是片子是否存在问题我不置可否,但是可以通过上拉解决。

最近在了解boost,如果有人了解这方面烦请给我一点指导,https://bbs.21ic.com/icview-1231850-1-1.html

网友Q:
485信号是差分,要用双绞线,最好带屏蔽

网友R:
最典型的RS-485多机通讯就是总线式的通讯:所有RS-485节点全部挂在一对RS-485总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最典型的RS-485多机通讯就是总线式的通讯:所有RS-485节点全部挂在一对RS-485总线上。 ...

是的

网友S:
这个在选择485 相关的芯片时多注意的。

网友S:
现在的485芯片的质量参差不起的,直接影响到运行设计效果的。

网友T:
这个在设计上并不太难的,关键是看实际的通讯效果的。

网友U: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发现MAX485替代3485居然完全可以正常工作

MAX485不是5V供电的吗

网友V(2018-08-04):
低功耗RS-485收发器,支持RS-485/RS422通讯:

网友V:
引用 网友U:
MAX485不是5V供电的吗

在+5V的单电源下工作

楼主(2025-07-31):
翻看到这个贴子,转眼间过了十年了,从以前搞软硬件一起,到现在只搞单片机软件,收入居然也还将就,也不知道如何形容,总感觉这些年自己还是原地踏步,但感觉又增长了一些。职场十几余载,自己竟也分不清进步还是退步了,改变了还是未曾变。

楼主:
再来分享一个曾经遇到的485问题:使用max3485芯片,两个节点都接了120欧姆电阻,接收数据总是有问题,后面发现RO引脚在空闲时为低电平,不符合串口空闲电平要求。如果换成芯力特的sit3485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去掉120欧姆电阻+max3485也是没有问题的。后面就研究了下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就是不同的AB压差RO引脚输出不一样。

后面用信号源在AB端加电压,发现芯力特的芯片只要电压高于(-100mv,此值可能不准),RO都是输出高电平。而max3485则是要高于40mv左右才会高电平,所以出现在10K上下拉到AB的情况下加了120欧姆电阻就会导致输出低电平,所以可以通过修改AB上下拉电阻来确保AB的压差满足要求。-200MV~200MV之间属于不稳定区域,可能每家芯片在这个区间电平输出不一致,同一家芯片也会有细微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