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6空板时,晶振不起振(结贴)

楼主(2015-11-18):
目前发现,KL26焊接好后,没有烧写一次程序,发现外部晶振不起振,是不是需要程序配置寄存器才会起振?
然后我烧写了官方的例程“HelloWord”程序,晶振起振。但是烧写官方的“uart0_dma”例程,晶振不起振,程序停在检测晶振起振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是如何发现晶振不工作的?

楼主:
示波器测的晶振是否起振,起振是有波形的。我焊接的是8M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如何发现晶振不工作的?

示波器测的晶振是否起振,起振是有波形的。我焊接的是8M无源晶振

网友B:
请问你提到的官方例程是哪一个?如果晶振与例程里使用的是相同频率的,应该不存在一个程序可行另一个不行的情况。
建议检查最小电路:
示波器测一下Reset_b引脚是否存在周期复位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引脚上拉10K电阻
SWD_DIO上拉10K电阻
SWD_CLK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提到的官方例程是哪一个?如果晶振与例程里使用的是相同频率的,应该不存在一个程序可行另一个不行的 ...

没有程序的时候,复位脚确实是周期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提到的官方例程是哪一个?如果晶振与例程里使用的是相同频率的,应该不存在一个程序可行另一个不行的 ...

我改的官方KL25的例程,把芯片改为KL26,烧写后,晶振是可以起振的。
我把我以前KL25自己建立的工程,芯片改为KL26烧写,晶振不可起振,复位脚周期复位。
自己建立的工程,在KL25上是正常的。
两个工程,烧写后,对比OSC寄存器,后者(自己的工程)的OSC0_CR寄存器为0x00;官方的为0x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的晶振是否起振,起振是有波形的。我焊接的是8M无源晶振

楼主没有仔细看手册,好像默认是内部晶振的,使用外部晶振需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仔细看手册,好像默认是内部晶振的,使用外部晶振需要配置

哦,谢谢!

网友C:
如果晶振要起振,那么需要开启芯片内部的OSC模块,如果光使用内部的晶振,不开启OSC,外部晶振检测就不会起振,所以你需要看看代码是否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的官方KL25的例程,把芯片改为KL26,烧写后,晶振是可以起振的。
我把我以前KL25自己建立的工程,芯片 ...

如果你想以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使用微控制器,那么建议下载KL26的参考手册看看各个寄存器具体功能介绍。你的OSC0_CR寄存器为0的话,压根就没使能外部参考时钟所以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以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使用微控制器,那么建议下载KL26的参考手册看看各个寄存器具体功能介绍。 ...

谢谢您们耐心解答!
确实外部晶振没开,采用官方的KL26的例程就可以了。谢谢,
现在晶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们耐心解答!
确实外部晶振没开,采用官方的KL26的例程就可以了。谢谢,
现在晶振正常。 ...

不用客气呢:D
下次遇到问题欢迎再来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结帖方式可以参考飞思卡尔MCU论坛版块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操作,结帖好像有一个时间限制必须2天之后才能操作。

网友C:
楼主结贴请按照这个帖子结贴: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D:
楼主是用示波器测试的有没有起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