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Q205管子在关断瞬间出现漏源尖峰电压,且温度急剧升高

楼主(2015-11-18):
小弟初次接触开关电源,很是不懂。希望有经验的人能给点指导,先谢谢了。
问题描述:空载运行电源,两个推挽MOS管温度正常,工作频率100K。带载45W左右,Q205温度急剧升高几秒可达90度(坏的节奏),另一只温度40度左右正常。温度不正常那只管子,漏源在关断时出现尖峰电压,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温升过高。给点调试思路,干不动了:L

楼主:
自己顶!d=====( ̄▽ ̄*)一个

网友A:
开关速度明显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速度明显太慢

这个是抄板,别人那个电源也是100KHZ。跟频率应该关系不大才对,总有点原因才造成这种现象吧。

网友B:
看着推挽两个部分电路都很对称啊,是不是哪里元件焊错了?
变压器有没有坏?D极的RC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速度明显太慢

试了下,不可否认的。没有尖峰电压(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呢)。波形如图。但是变压器呲呲声比之前大很多。而且漏源电压在导通前出现了个“尖尖”,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把变压器两个初级对调一下, 看问题是跟着初级端口走, 还是跟着MOS走. 估计是变压器绕组不对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抄板,别人那个电源也是100KHZ。跟频率应该关系不大才对,总有点原因才造成这种现象吧。 ...

搞清楚:开关频率和开关速度是两回事。

网友D:
变压器不良

网友E:
驱动怎么那德行啊

驱动线估计布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开关频率和开关速度是两回事。

我误解了。那么开关速度是调MOS管前面的驱动电阻R203?另外你看下这两个个波形图,怎么看着这个DS尖峰电压是由于管子又突然导通所致?顺便问问大神,温升异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B:
从电路上看是两臂对称的,但是实际两臂的温升不一样,只能怀疑焊接问题、器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两个初级对调一下, 看问题是跟着初级端口走, 还是跟着MOS走. 估计是变压器绕组不对称 ...

问题是跟着变压器走的,调换了初级过后管子温升问题也对调了.咋个解决呢大神,厂家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跟着变压器走的,调换了初级过后管子温升问题也对调了.咋个解决呢大神,厂家绕的 ...

那显然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 变压器初级双线并绕可改善。注意是改善, 不是解决. 要根本解决只能检测两个管子的峰值电流, 分别调节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