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wifi模块

楼主(2015-11-18):
大神莫笑。小白想问一下,不是说wifi模块配置以后直接用单片机可以实现串口透传吗?为什么看有大神在做wifi模块的编程?那是要做什么工作?谢谢啦(^_^)

网友:
引用 网友A:
〓◆ WIFI技术相关专辑 26册 81.3M ◆〓

把我

网友B:
不是所有WIFI模块都支持透传,要看具体的模块设计了。凡是支持透传的WIFI模块必然自带MCU,而不带MCU的一定不支持透传,但带MCU的不一定必然支持透传。

网友C:
楼上正解,GAINSPAN模块,推荐使用~

网友D(2016-05-19):
嗯,建议去看看有人物联网的wifi模块 大多支持数据透传,某宝上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