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工作中使用最多的仪表是哪个?

楼主(2015-11-18):
大家投个票吧
单选投票, 共有 70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85.71% (60)
11.43% (8)
1.43% (1)
0.00% (0)
0.00% (0)
0.00% (0)
1.43% (1)

楼主:
曾用过一款国产示波器,有时启动不了,有时启动过程中死机,有时勉强能用...

网友A:
示波器啊,应该都是这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啊,应该都是这个呀!

示波器好像没有万用表易用和常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好像没有万用表易用和常用

那是你没有用过带有万用表的手持示波器

网友B:
万用表自己能搞定,示波器买不起呀

网友C:
只能选一个,当然是万用表。

网友D:
万用表,是电子工程师最亲密伙伴

网友E:
当然是万用表啊,说带万用表功能示波器的,壕走好不送,一般公司哪会用这种啊

网友F:
万能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是电子工程师最亲密伙伴

不错

网友G:
数字万用表通断二极管挡用得最多。

网友H:
重点是投票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字万用表通断二极管挡用得最多。

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点是投票有什么用?

什么比较有用?

楼主:
对,用示波器多的可能是调试程序看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