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多字节数据解析问题

楼主(2015-11-18):
28335通过串口发送16位数据到PC。数据位是8位。PC能收到数据,但解析有问题。出现前一个字节高8位与后一个字节低8位组成16位现象。
如待发送数据(28335转成8位送出):0x00ff、0xee00、0x00dd、……
PC接收到:0x00、0xff、0xee、0x00、0x00、0xdd、……
但PC程序读接收缓冲区时,可能刚好从0xff开始读,还原成16位后:0xffee、0x0000……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还请给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要求串口以最大速率,连续不断的传。

网友A:
楼主的串口通讯没有起始位么?

网友B:
数据类型的处理中出现的问题。仔细单步调试看看

楼主:
回2楼:“起始位”指什么,是每帧中、8个数据位前面那一位么? 还是指28335发送的16位数据应该添加自己的起始标志?
------------------------------------------------------------------------------
回3楼:数据类型的问题注意了。最终要用的是16位整型,但内存中是8位。没头没尾。

如下图:28335连续发送 32767(0x7ffff)。PC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0x004192a4。上图是正确的,下图是错位的情况。
每次启动PC程序,对齐、错位随机的

网友C:
这个是需要根据一定的协议进行解析的吧

楼主:
协议怎么搞,能说下思路吗?
数据是16位AD采上来的,要连续传到PC。0x0000 - 0xffff都是有效数据。
搞成socket那种,先建立连接,再传数据。太麻烦的。

pc串口程序自发自收,发一遍,总是收到两遍,错误也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2楼:“起始位”指什么,是每帧中、8个数据位前面那一位么? 还是指28335发送的16位数据应该添加自己的起 ...

好奇怪的问题,估计涉及到指令的区别了吧。用官方的例程试试

楼主:
28335的例程?官方好像只是SCI模块单字节的收发演示。现在28335发送8位字节数据,PC接收,都是对的。就是PC收到数据后,无**确还原为原始的16位数据

网友E:
建议设计个通讯协议,比如发数据之前先发几个字节当字头,这时候PC用8位收,匹配之后再发数据。就像GPS数据前面的$GPGGA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335的例程?官方好像只是SCI模块单字节的收发演示。现在28335发送8位字节数据,PC接收,都是对的。就是PC ...

这种情况是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
感谢版主大人和各位的回复!
个人觉得9楼和5楼的方法更适合些。比如以两个连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表示起始或对齐标志(0x7fff,0x8000,0x7fff,0x8000)。28335发送缓冲区起始4个U16就是这个四个值,在PC缓冲区(char)buf[]中查找这个字符串(7fff80007fff8000)即可。
代价是收发效率降低一些。

网友F:
用官方的例程运行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