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问一个关于KSDK1.30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使用keil4.7打开MDK里面的工程时,会弹出  cannot read project file ,使用KEIL5可以打开,但我现在必须使用4.7,请问有什么办法,谢啦,还有一个KEIL5打开时有些函数只有声明,没有实现,就是只有.h文件,没有.c文件,怎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A:
从KSDK安装路径(比如C:\Program Files\Freescale\KSDK_1.3.0\doc)下可以找到Kinetis SDK v.1.3.0 Release Notes.pdf文档.
该文档的第二页有描述该SDK是由MDK5版本编译并测试的。
就我所知从MDK4升级到MDK5有了很多变化,所以估计你无法使用MDK4.7来正常运行KSDK程序了。

网友A:
请问你能否使用飞思卡尔官网专为Kinetis微控制器提供的完全免费的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能否使用飞思卡尔官网专为Kinetis微控制器提供的完全免费的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

这个我下载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导入KSDK1.3的demo,看以前的教程是添加的rar文件,现在是exe,请问怎么弄,谢啦,还有能给一份KDS的教程么。:)

网友B:
那说明生成的工程是5.x版本啊,这个真是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生成的工程是5.x版本啊,这个真是没办法啊

哦哦,谢啦,请问哈你用过ksdk1.3.0吗,我在使用K60  sdhc的时候用MDK5打开,编译通过,但有些函数/变量无法 go to definition,这是怎么回事,谢啦

网友C:
用ksdk生成的工程只符合5.x版本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下载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导入KSDK1.3的demo,看以前的教程是添加的rar文件,现在是exe,请问怎么弄 ...

KSDK需要使用MDK5的,你不能用低版本的MDK打开,MDK4.7太低了,建议你升级到MDK5。
关于KDS的教程,在KDS的安装目录下面有,路径:
C:\Freescale\KDS_3.0.0\do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下载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导入KSDK1.3的demo,看以前的教程是添加的rar文件,现在是exe,请问怎么弄 ...

请从官网下载Kinetis Design Studio V3.0.0 User Guide (REV 1.0)文档,在“2.3 Importing an existing project”章节处可以看到你所需的导入SDK工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KSDK需要使用MDK5的,你不能用低版本的MDK打开,MDK4.7太低了,建议你升级到MDK5。
关于KDS的教程,在KDS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sdk生成的工程只符合5.x版本吧

恩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从官网下载Kinetis Design Studio V3.0.0 User Guide (REV 1.0)文档,在“2.3 Importing an existing pr ...

好的谢啦我去试一试,不过还是要请问哈 用mdk5打开后有些函数/变量不能go to definition,怎么回事?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啦我去试一试,不过还是要请问哈 用mdk5打开后有些函数/变量不能go to definition,怎么回事?谢啦 ...

你这些变量函数都编译到了吗?
举个例子,你那个例程不能go to definition?把工程路径发我。
我这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些变量函数都编译到了吗?
举个例子,你那个例程不能go to definition?把工程路径发我。
我这边试下 ...

路径:     KSDK1.3.0-examples-twrk60d-driver_example-sdhc_sdcard
最近才开始使用IAR,有点不懂,使用IAR打开KSDK1.3-K60-SDHC时,会有2组工程,一组工程里面又有2个工程,一个platform_lib,一组example,     这里为什么会有2组工程,要联合使用吗,如果不是,在example工程里面的有些函数是在platfomr_lib里面实现的,怎么调用,以前没弄过
当使用KEIL5打开时就只有example工程,没有LIB,所以不能GO TO DEFITION,只能goto reference,这个怎么弄,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路径:     KSDK1.3.0-examples-twrk60d-driver_example-sdhc_sdcard
最近才开始使用IAR,有点不懂,使用 ...

哦,打开之后,你首先要编译下lib文件,编译之后,才可以编译对应的工程的。
具体在我们的KSDK的get start里面也有讲,你可以看看这个路径下的:
C:\Freescale\KSDK_1.3.0\doc
文档:
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1.3.pdf

楼主:
恩好的我先去看哈,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路径:     KSDK1.3.0-examples-twrk60d-driver_example-sdhc_sdcard
最近才开始使用IAR,有点不懂,使用 ...

另外,你在查找定义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如下提示:
如果有这个提示,按照它的要求配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在查找定义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如下提示:

如果有这个提示,按照它的要求配置下。

browse informaton这个我知道,以前使用MDK5不编译lib工程,example工程编译无法通过,现在编译完lib工程example工程可以成功编译了,但是仍然无法goto definition LIB工程里面的函数.C文件啊,可以goto reference .H文件。
eg:SDHC_DRV_Init是LIB里面的函数吧,在example工程里面调用了,无法goto definition,我哪里还没有设置对吗,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browse informaton这个我知道,以前使用MDK5不编译lib工程,example工程编译无法通过,现在编译完lib工程 ...

你自己添加之后,要编译通过才可以查看的。
一定要先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添加之后,要编译通过才可以查看的。
一定要先编译。

添加?添加什么,我的MDK5的lib和example是分开的,我先去编译了lib然后关了,再编译的example。

网友E:
生成的工程部支持4.7吧,好像不向上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成的工程部支持4.7吧,好像不向上兼容

恩只支持5以上,工程后缀与4不一样了

网友F:
自己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文件都导入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文件都导入试试呢

一个lib工程,一个example工程,都导进入的话lib文件太多了,我就是不知道example工程是怎么调用lib的文件的,请问你用KSDK1.3吗,我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添加?添加什么,我的MDK5的lib和example是分开的,我先去编译了lib然后关了,再编译的example。 ...

你说的是main中880行:testResult = demo_card_data_access();
然后发现demo_card_data_access 不能 go to definition吗?
我这边也是这个情况,估计和MDK的设置有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向MDK发邮件问下,你也可以问问MDK官方,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相关的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