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用法吗:MCU的GPIO接101电容、0Ω电阻 ?

楼主(2015-11-18):
见附图,请教:
有这样的用法吗:MCU的GPIO接101电容、0Ω电阻 ?

听一技术顾问说,在单片机的GPIO口接上电容、电阻可以提升抗干扰能力,是这样吗 ?

谢谢 !

网友A:
103的电容,你是要把波形吸平吗?这么大的电容信号边沿都有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的电容,你是要把波形吸平吗?这么大的电容信号边沿都有问题了吧

谢谢大侠指点 !

请问,多大的合适呢 ?这个电容主要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信号的。暂时改为101吧,后续调试时再定具体大小。

网友A:
你信号频率多少啊,通常我们50m时钟上加22pf的,这个要看实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信号频率多少啊,通常我们50m时钟上加22pf的,这个要看实际应用

谢谢大侠指点 !

信号有好多个,频率也不尽一样,具体是多少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