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轨到轨运放,饱和电压远低于供电电压

楼主:
VCC=3.2V的固定偏置电压,在Vs处从3.2伏逐渐减少到0,也就是运放输入信号VCC-Vs:0-->3.2伏变化。在Vout处的电压变化范围时0-->0.870V.  最大值也就只能到0.870伏,为什么?   放大倍数是1:1 .      运放的供电电压是3.3伏,单电源。   对轨到轨运放ADA4505。

网友A(2015-11-18):
按你的图计算出来的话vout=VCC-VS=3.2-VS。

不知道你的输出值为什么有真么小的啊

楼主:
是啊,VCC是经过两电阻分压后再经过一组电压跟随器出来的,所以偏压VCC基本是恒定的。两级运放放大倍数A=10*(R12/R9)=1.  确实是:vout=VCC-VS=3.2-VS。   这个运放是单电源轨到轨运放,所以极度迷惑。。。

网友B:
+电源端作为参考,怪怪的

楼主:
将运放的供电电压改成5伏供电就一切OK了。  不明白,ADA4505是轨到轨运放,3.3V下为什么只能到0.87V。   大神在哪??

网友C:
最初的结果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一级一级的分析。
第一级的输出是:V1 = 1.1 x 3.2 - 0.1Vs = 3.52 - 0.1Vs
第二级的输出是:Vout=10x (V1-3.2)
所以当Vs = 0~3.2V时,理论上V1 = 3.52 ~ 3.2 V,但由于电源电压3.3V的限制,实际上V1 = 3.3 (实际比这个值略小) ~ 3.2 V。因此第二级的输出就为:Vout = 1V (实际比这个值略小,比如LZ的:0.87V) ~  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初的结果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一级一级的分析。
第一级的输出是:V1 = 1.1 x 3.2 - 0.1Vs = 3.52 - 0 ...

Very Good ! 确实是这样的。我也够傻的,输出电压都超过供电电压了还在那抓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