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SI和SPI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11-18):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SPI信号与SSI信号的比较,没权限上传,百度搜索吧

网友B:
SSI(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由TI公司定义的接口协议标准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由Motorola公司定义的接口协议标准,两者的用法有类似的地方

网友C:
SPI串行帧同步SSIFss为低电平有效,在整个帧传输期间生效(拉低)。

SSI串行帧同步SSIFss在发送每个帧之前产生宽度为个时钟周期的高脉冲。SSI 模块和片外从设备都在SSIClk 的上升沿驱动输出数据,在SSIClk 的下降沿锁存另一端的输入数据。

最好是能够看看TI的LM3S的datasheet,它的SSI部分对两种传输模式有较为详细地描述,从时序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别。

网友D:
主要区别在于命令的传输:SSI协议是先传1字节的命令(7位命令+1位读写标志位),然后传输两个字节的数据;I2C可以不停地传输字节(数据或者命令),没区分发送的顺序,但是在格式上,规定某些具体数值为控制命令。所以,写I2C驱动主要是需要掌握常用的命令值。

网友E:
SSI有三线制的SPI和四线MircroWire制的 ,SPI的端口分别是时钟CLK/数据时能(片选)CS/发送接受数据TxRx。而Microwire不同的是TxRx是单独一条线,不是共用的。I2C的端口是SCL和SDA,SCL是时钟线,SDA是数据线,I2C与SSI不同的是,SDA和SCL要配合使用,通过SCL在不同的电平状态下,判断SDA是起始位还是停止位,还是数据。

网友F:
SSI有帧同步信号。SPI没有

网友G:
SSI的四根线,片选,时钟,数据输入和输出,对应连接好就行了

网友H:
软件方面配置成SPI方式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软件方面配置成SPI方式即可。

我看TI的数据手册中说,支持飞思卡尔的SPI模式,这个飞思卡尔的SPI模式和普通的SPI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