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INA121差分输入问题

楼主(2015-11-18):
想把一个单端信号放大,我先用单片机的IO口用DA输出的正弦波模拟下,所以我就直接把IO口和地作为差分输入,单片机那边使用电池,放大的电路和信号源是独立的。这种使用方式有问题吗?运放输出信号不对。这种电流回路怎么接?INA121的手册上有使用变压器的接法,我也是用1:1的音频隔离变压器,没有输出。

@airwill   @xyz549040622     @玄德

网友A:
注意信号的共模范围. 最好变压器的中心点接在 Vcc/2 电压上.

网友B:
电池的方式,不能提供稳定的共模电压,应当不是好办法。
可否这样实验:

用变压器(包括其他线圈类、电感类),我个人很不喜欢,所有设计中尽量避开。
定制电感的材料、工艺影响都很大,产品参数和批量一致性都不能保证。
除非官方文档提供具体厂家和型号,而且我能够采购到。

实际设计,还是考虑用运放做调理,看你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方式,不能提供稳定的共模电压,应当不是好办法。
可否这样实验:

您这个V+和地是运放侧提供还是正弦信号源测提供?用差分就是不想让两侧共地

网友C:
我也不懂这个,坐听两位大神讲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个V+和地是运放侧提供还是正弦信号源测提供?用差分就是不想让两侧共地 ...

那个图就是提供一个实验的思路。

如果一定要求隔离,恐怕要选择成品的隔离放大器。也有线性光耦,看看参数够不够。

模拟信号隔离比较难,尤其是信号很微弱而且要求精度的情况下。
建议尽量还是不要隔离。

网友D:
I/O口直接驱动变压器,然后连接运放?你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看一下是不是输入信号被拉低了,,是不是运放的输入信号基本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口直接驱动变压器,然后连接运放?你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看一下是不是输入信号被拉低了,,是不是运放的 ...

是变小了很多,但是还是有的,运放应该还是可以测出来的。对于差分放大是不是也还要供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变小了很多,但是还是有的,运放应该还是可以测出来的。对于差分放大是不是也还要供地? ...

你可以用个线共地试一下,不过,我觉得可能你电路哪里还有其他问题,无实际的电路,无法说,上面你给的手册上的电路当然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图就是提供一个实验的思路。

如果一定要求隔离,恐怕要选择成品的隔离放大器。也有线性光耦,看看参 ...

试过好多方法,最后这个办法还可以,把输入的信号地在输入运放端钳一个电压

网友B:
嗯,这相当于给运放提供了共模电压。

网友B:
一直想问,这样草草搭个电路,有什么意义?

因为:临时电路肯定不够严格,存在不理想的情况,
失败的可能性要大于成功的几率,
最后结果不能作为依据。
与其这样,不如软件仿真一下。

我基本只搭过一个草台电路,
为了验证一个芯片在单电源供电情况下,检测负电压的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问,这样草草搭个电路,有什么意义?

因为:临时电路肯定不够严格,存在不理想的情况,

现在有个项目就是要弄这些,我的模电也不行,仿真和实际效果还有些差距的
所以只能弄个电路慢慢试

网友A:
钳位一个电压,其实是让输入电压落在运放的共模范围内。
由于输入的是交流信号, 如果电压是单电源,那么还可能需要另外再加入一个偏置,让输出电压完全落在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