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问题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TY5NjIwNnwxMjAwNDU0

照这个电路接的电路左边加高电平,右边加低电平,制冷片两端电压为3伏,左边加低电平,右边加高电平lc电路对地电压为12伏,制冷片联工作怎么会这样

网友A(2015-11-18):
先把图贴出来。

“左边加高电平,右边加低电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标注管子型号和Vcc电压值?
这明显是个全桥,对角线上两支管子同时导通同时关断,同一边(原帖说的左边和右边)上下两管导通关断必须相反。
除非Vcc能够使得各管饱和导通(MOS管进入可变电阻区),又不超过门极允许值,才可以“左边加高电平,右边加低电平”。

楼主:
我的电路Q1,Q3加7.7V,VCC加12伏,Q2,Q4两端加0.7伏,热电制冷器两端电压才为12伏,如果Q1,Q3两端电压小于7伏的话,热电制冷器两端电压就是4.5伏左右,这是管子管脚接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