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nhandled fault: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楼主(2015-11-18):
硬件环境:
imx6d

现象:
开机一只白屏,内核报错如下:
Starting kernel ...

[    0.251826] csr_pm_probe
[    0.430220] regulator: get() with no identifier
[    0.436504]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    0.436520]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    0.515587]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7
[    0.51559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7
[    0.576723]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10
[    0.576734]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10
[    1.112489] tw8834 unavailable, chip_id = -5!
[    3.959476] init: main: boot_type=0
[    4.174827] csr_pm: (0,1)
[    4.177471] csr_pm: powering on
# [    5.639437]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7
[    5.639454]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7
[    8.895346]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0d28054
[   16.472253]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52f054
[   16.591720]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52f054
[   17.097668]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a0d054
[   17.256776]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aaa054
[   17.783257]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afc054
[   17.912951]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b99054
[   18.404687]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be4054
[   18.515967]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c81054
[   18.954340]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cd3054
[   19.053492]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41d70054

测试给的机器,板子是我们自己画的。

网友A:
看着像是没有配置成功啊

网友B:
帮楼主顶吧,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白屏的话,不知道BSP中屏的参数是否配置正确?建议参考屏的参数check一下。

楼主:
i2c_2总线被TP拉死了,正好tw8834和pmic也挂在这条i2c总线上。

网友D:
去掉tp就可以了?......

网友E(2016-07-13):
我遇到相似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把kernel menuconfig中的Power supply class support关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