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串口一直处于中断并且接收0x00

楼主(2015-11-18):
程序如下: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17;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硬件上测串口RXD线电平是多少呢?ISR函数怎么写的?标志清楚了么?

网友B(2016-03-12):
我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是,我看了手册,只要取出UDR里面的数据就会自动清除接受中断。但是事实上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