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创建nuc120的工程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最开始我取消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这个选项卡    keil 会在scatterfile 选项卡后面生成一个文件路径   这样会编译不过  ,然后我参考别人的工程发现删除了scatter file 这个选项卡 就正常了  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
  这个linker   scatter file  作用是什么?   另外求解另外一个问题
请教一个nuc 的adc转换问题

网友A:
虽然用了很长时间的keil了不过确实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B:
Scatter file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用于 armlink 的输入参数,他指定映像文件内部各区 域的加载与运行时位置。

我这边不勾选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的情况下,keil 并不会自行指定 Scatter file的。不知道你有做过其他操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tter file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用于 armlink 的输入参数,他指定映像文件内部各区 域的加载与运行时位置 ...

没做其他操作  你试试把Scatter file  先勾选 然后确定 之后在不勾选 你看会指定位置么

网友C:
这个是主要压缩代码吧,我选了这个也报一个怪怪的错误,解决不了

网友D:
那个是分散文件,就是生产的中间代码是分散的,那个文件进行记录,如果没有那个,估计就是代码聚集到一个文件,不分散。

网友E:
Scatter file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用于 armlink 的输入参数,他指定映像文件内部各区 域的加载与运行时位置。不知道具体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atter file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用于 armlink 的输入参数,他指定映像文件内部各区 域的加载与运行时位置。 ...

我翻了下keil说明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ARM Linker (armlink)

Detailed Listing File that is easy to understand is created by the linker. It contains details like the memory configuration, input modules, memory map, symbol table, and cross reference.
Global Code Listing file that shows symbolic disassembly of the generated code is created by the linker.
Static Stack Analysis for stack requirements at link-time is calculated by the linker.
Linker Set Linker related options. Typically, linker settings are required to configure the physical memory layout of the target system. Define the location of memory classes and sections in here.

网友F:
Static Stack Analysis for stack requirements at link-time is calculated by the linker.
好麻烦,楼主没事不明白的不要自己设计,默认就好,能用就行了,要说那IDE设置的地方太多了,99%用不上动。

网友G:
前几天调试stm32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