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源电力滤波器(APF)电流跟踪控制算法

楼主(2015-11-18):
最近一直在做有源电力滤波器,想问问论坛里的大神们,现在有源滤波器产品电流跟踪控制算法这块大都用什么方法啊?!现在想的是用三角载波,可是看SPWM,占空比计算有调制比啊之类的,可是要补偿谐波电流,调制波一般都是多个正弦波叠加产生的,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占坑比,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专业了,估计好多人没搞过,把这么多学术论文看完,估计你就知道了
http://xueshu.baidu.com/s?wd=有源电力滤波器%28APF%29电流跟踪控制算法&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hi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专业了,估计好多人没搞过,把这么多学术论文看完,估计你就知道了
http://xueshu.baidu.com/s ...

学术论文看了更乱

网友B:
电流跟踪控制算法:指令电流与反馈电流经调节器生成调制波进入调制环节,调节器有重复控制;PR控制;无差拍控制。调制方法有SPWM;SVPWM,预测控制。占空比由调制波和三角载波相比较得到的

网友C:
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复杂深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跟踪控制算法:指令电流与反馈电流经调节器生成调制波进入调制环节,调节器有重复控制;PR控制;无差拍 ...

例如SPWM控制,我用瞬时无功功率算法检测,获得指令电流,那么就是每采样一次计算后获得一个指令电流值,由这一个指令电流值怎么和三角载波相比获得占空比呢?!难道用的是硬件实现吗,将参考电流值经过DA输出,让后和外边的三角波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SPWM控制,我用瞬时无功功率算法检测,获得指令电流,那么就是每采样一次计算后获得一个指令电流值, ...

用软件比较

网友D:
不知道有啥作用呢。

网友D:
能够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