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提示没有定义

楼主(2015-11-18):
Stm32 库函数配置usart2 编译时为什么说usart 没有定义

网友A:
我觉得是没有包含串口的.h文件吧。

网友B:
goto definition ,查看下串口1和串口3的定义,串口2应该就在1和3之间.

网友C:
有定义的 在stm32f10x_map.h中

网友D:
包含头文件。

网友E:
估计是楼主哪里设置错误了,或者芯片的选择错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楼主哪里设置错误了,或者芯片的选择错误了。

同意,芯片不同支持的外设也不同,芯片的宏定义选择错的话,是不会找到所需要外设的定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意,芯片不同支持的外设也不同,芯片的宏定义选择错的话,是不会找到所需要外设的定义的 ...

估计是编译器的define的设置那里没写入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