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带我走进FPGA的第一块开发板

楼主(2015-11-18):
本人有幸在某某地方得到一块FPGA开发板,它是我走进FPGA的大门的第一块板卡,对它有着比较深刻的感情,那么我来晒晒给大家看看吧!晒晒本人踏入FPGA的第一块开发板晒晒本人踏入FPGA的第一块开发板晒晒本人踏入FPGA的第一块开发板晒晒本人踏入FPGA的第一块开发板晒晒本人踏入FPGA的第一块开发板
      它有一个呆萌的名字叫做小脚丫StepFPGA 开发板, 是目前最迷你的一款FPGA开发板,只有一根食指大小。核心芯片用的是Lattice公司的MXO2系列FPGA,内嵌Flash模块,兼具了FPGA和CPLD的优点。瞬时上电启动,无需外部重新配置FPGA,是学习数字逻辑比较好的选择。主芯片LCMXO2-1200HC-4MG132采用了超小的BGA封装,这样就不需要担心复杂的制版设计,即插即用。灵活的扩展接口非常适合原型设计。
参数:
        1. FPGA芯片:LCMXO2-1200HC-4MG132
        2. USB 5V供电
        3. 25MHz时钟
        4. 3个LED,一路电源指示,两路用户LED
        5. 2个按键
        6. 2个RGB LED
        7. 一路I2C接口
        8. SPI接口(可设主从模式)
        9. JTAG接口
        10. 29个GPIO接口

        上电测试。Step FPGA开发板通过USB供电,采用了常见Micro USB接口。一般的安卓手机USB线均可使用。开发板出厂内置测试程序,上电后:
        1. Step FPGA开发板连接USB电源,电源指示灯点亮。
        2. 两个用户LED灯交替闪烁,间隔0.5秒。
        3. RGB LED闪烁分两种模式,上电默认流水灯模式。
               流水灯:RGB LED交替闪烁红绿蓝。
               交通灯:两个RGB LED异步闪烁红绿蓝,如同交通信号。
        4. 按键K2切换RGB LED显示模式。
        5. 按键K1用于复位功能。

网友A:
挺好的,我刚学,不知道啥时候能打板试试。。。原理图能看看么?

网友B(2016-02-20):
原理图能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