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Flash的时候时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在RAM调试的时候没问题。用的是DELAY_US调用  设置的是1000000us也就是一秒,在RAM里调试没问题。烧写到Flash里的时候  设置的是150MHZ系统时钟,4分频,然后调试的时候发现时间不对了,慢很多。这是什么情况,是因为分频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这是肯定的    RAM和flash中执行的效率不一样
建议你进行代码搬移吧
也就是将flash的代码搬移到RAM中运行   提供效率

网友B:
烧写Flash的话,因为flash完成编程需要时间,可能比较慢

如果是程序在Flash中运行可能比较慢,开cache可能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写Flash的话,因为flash完成编程需要时间,可能比较慢

如果是程序在Flash中运行可能比较慢,开cache可能 ...

学习了,原来是flash编程出现的问题,我以为是代码被优化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肯定的    RAM和flash中执行的效率不一样
建议你进行代码搬移吧
也就是将flash的代码搬移到RAM中 ...

RAM和flash中执行的效率不一样  ,为什么呢?现在好多程序都是放在flash中启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AM和flash中执行的效率不一样  ,为什么呢?现在好多程序都是放在flash中启动的 ...

这个肯定是速度绝对的啊      RAM中交换数据和flash中速度差距是很大的
存储代码肯定在flash中   但是芯片内部有RAM
可以在启动后将flash中的代码搬移到RAM中去执行

网友D:
我也是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不懂事不是下载方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速度绝对的啊      RAM中交换数据和flash中速度差距是很大的
存储代码肯定在flash中   但是芯 ...

是设定DSP内部自动搬迁吗?烧写到flash里面,以后他会搬迁到ram里进行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设定DSP内部自动搬迁吗?烧写到flash里面,以后他会搬迁到ram里进行执行? ...

查看我分享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9523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我分享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952328-1-1.html

谢谢版主

网友E:
如果是程序在Flash中运行可能比较慢,开cache可能会好些

网友F:
flash的代码运行时,还是得搬移到RAM中的吧

网友G:
这个首先要保证适中的稳定性工作的。

网友H:
这个就很正常的,你的150MHz的时钟所采用的时钟源存在误差的。

网友I:
flash完成编程需要时间,会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