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SDK_Project_Generator建立工程 芯片选择

楼主(2015-11-18):
各位大大,小弟刚开始接触Kinetis。现在用K22F开发板(MK22FN512VLH12)没有问题。
现在我用MK22FN1M0VLL12做项目。用KSDK_Project_Generator自动生成工程,用的是KSDK1.2。
  如图所示的设置  有没有地方不对?????

程序好像跑到晶振设置部分,就会死掉。

自动生成工程步骤 1

自动生成工程步骤 1

自动生成工程步骤 2

自动生成工程步骤 2

楼主:
针对   MK22FN1M0VLL12  芯片。。用KSDK_Project_Generator自动生成工程,这样设置用问题么??

网友A:
看着没有问题啊,就该这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有问题啊,就该这么弄啊

MK22FN1M0VLL12芯片与K22F开发板的芯片型号不一样,,,,也是这么建立工程么???

网友B:
FRDM-K22上貌似用的是50M的晶振,你自己板子上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你第一个界面不要选择板子的名称,直接点击“高级”按钮,在高级界面直接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DM-K22上貌似用的是50M的晶振,你自己板子上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你第一个界面不要选择板子的名称,直接点 ...

我的没有  对应的芯片型号:L  你的怎么有的啊!!!!!我用的是KSDK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DM-K22上貌似用的是50M的晶振,你自己板子上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你第一个界面不要选择板子的名称,直接点 ...

第一个界面不选择开发板。直接点击“高级”按钮,在高级界面  也没有  对应的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DM-K22上貌似用的是50M的晶振,你自己板子上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你第一个界面不要选择板子的名称,直接点 ...

你的是KSDK1.3。。我用的是KSDK1.2.。我先找个1.3的试试。但是官网上找不到1.3的版本@FSL_TICS_ZJJ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KSDK1.3。。我用的是KSDK1.2.。我先找个1.3的试试。但是官网上找不到1.3的版本@FSL_TICS_ZJJ  ...

软件还是用最新的吧,毕竟每次升级都会将老版本的错误解决掉。
KINETIS-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

网友B:
你那个是测试版的,去换1.0的正式版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是KSDK1.3。。我用的是KSDK1.2.。我先找个1.3的试试。但是官网上找不到1.3的版本@FSL_TICS_ZJJ  ...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tware.sp?catid=KSDK
到这个链接下载,官网最新的就是1.3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是KSDK1.3。。我用的是KSDK1.2.。我先找个1.3的试试。但是官网上找不到1.3的版本@FSL_TICS_ZJJ  ...

KSDK Project Genearator工具,到这个链接下载最新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47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测试版的,去换1.0的正式版吧!

你好,我按照你的截图,能够找到芯片建立工程。是不是建立的工程只有一个main函数。没有关于芯片时钟晶振的初始化函数??

楼主: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Kenitis芯片,麻烦大家帮帮忙了。
我的目的是想在KEIL 5上面建立MK22FN1M0VLL12芯片,跑freertos系统的工程。
问题一:
         我用K22F的开发板,通过KSDK1.2建立了一个跑freertos系统的工程,点亮三色LED灯,能够正常的运行。我用同样的方法建立MK22FN1M0VLL12芯片的工程时,程序不正常了,在关于时钟晶振的设置语句时,程序跑飞了(将始终晶振相关的语句屏蔽掉,晶振不起振,程序能够正常的跑)。用KSDK1.2建立工程的步骤如图所示。
        如何修改开发板(MK22FN512VLH12)上运行正常的程序 ,以运行MK22FN1M0VLL12芯片?????
问题二:
       或者另外的思路,就是第二个问题。
      如何通过KSDK1.2或者.13,建立MK22FN1M0VLL12跑freertos系统的工程???重点是时钟晶振需要另外专门的设置么??

楼主:
主程序  进入   hardware_init();   后会跑飞:L

楼主:
程序调用   hardware_init();    函数后。。。会死在如图所示的地方:dizzy:

网友E(2016-02-20):
下了个2.0,在WIN10下面显示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