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PI驱动74HC595级联的数据先后的问题

楼主:
使用SPI驱动74HC595级联,出现了一下时序问题,
第一格为SPICLK和LCK同为上升沿触发,当上升沿时SPI进行采样,595进行数据移位
第二格为前级数据,图上可以看采样到数据为101
第三格为后级数据,采样的时候在边沿数据不定,
我分析是采样的同时才开始移位所以采样不到数据,但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都没有这个问题,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求帮忙解决

网友A(2015-11-18):
是顺序颠倒了?级联的方式可否是正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顺序颠倒了?级联的方式可否是正确的呢?

级联的方式没有错误,现在主要问题后级的数据和CLK对不上,,我怀疑是LCK和CLK使用同线导致先采样然后再移位所以数据采集不到,

网友B:
SPI有4中模式,你换一种试试看撒

网友C:
先检查电路看看。硬件问题概率大些

网友D:
下一个时钟上升沿采样就不会有建立时间不足的问题了。

网友D:
我用的是GPIO模拟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