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总线时钟 和 外设时钟什么关系

楼主(2015-11-18):
单片机总线时钟 和 外设时钟什么关系    总线时钟就是通过总线 给外设提供时钟把

网友A:
有的CPU也不止一条总线,总线上面挂的不一定是所指外设,可以看看STM32F1的总线和外设关系,可能你就明白了

网友B:
貌似楼主就看的stm32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