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 求热心“**灰”一名

楼主(2015-11-18):
紧急寻求手头有:
  100MHz或以上的双踪示波器、 30MHz或以上的信号发生器、5V直流电源、12V~24V直流电源、电烙铁、焊锡
  拥有插件 9014 或 8050、1N4148、电阻若干
  以及摄像头完好智能手机
的热心人士一名,帮忙验证两个可能的“高速”反相器电路的性能。

请在方便的时候将这两个电路搭出来(最好能分开一点,相关引脚拧在一起的八爪鱼模式,拍照留念)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 30MHz 或稍低(25MHz)的 0~5V 方波信号,分别接到输入Vin、0V端,
   用示波器100nS档,2V档看Vin、10V档看Vout的波形,也拍照留念:lol
    然后将两个电路的输入、输出试验结果照片发出来,供大家斧正一番。

  照片会比较多,看如何处理一下,在足够清晰条件下尽量减小图片的存储大小,以免坛友带宽被占太多。
  两张图不是同一天画的,15V、20V是一样的电压就行,抱歉抱歉:L

楼主:
01图的 R01、R02、R03 取值暂定4.7K~20K

02图的 R01、R02 也暂定 4.7K~20K

网友A:
预告:很难看!狼狼爱狗就搭过,图二会稍好一些。

网友A:
图一要增加抽电荷的回路,速度才上得去,下面一个二极管改成1.2V稳压管,可双向抽灌电荷。前级除了要拉,还要能灌。

过去曾经搭过10A电流50nS上升沿的脉冲,输出级倒没啥难度,输入级和中间级搞的好复杂好累。

光开关管搞快了也没法用,光靠R03的电流来给寄生电容充电,下图的上升沿很难小于100nS。

网友A:
逻辑电路内部的BJT,都是特殊工艺的高速低压小电流开关管,耐压几到十几伏,Icm 几百uA到几十mA,拿几十伏几百mA的三极管来搭,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B:
膜拜啊 大神啊 讲讲原理吧  电路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抗饱和,只能解决ts, CE压降不宜小于1V,所谓的临界饱和是没用的,所以电压还要稍抬一下。很多书上的抗饱和电路没有电荷抽取回路,光靠基极并联的落地电阻很难解决tf的拖尾,也不画加速电容解决td和tr. 与实用脱节。

网友A:
INTEL的i7-4770CPU里有14亿个晶体管,以3.9GHZ频率全速翻转时电流大约80A,每对晶体管才0.11uA, 每次翻转只控制19万个电子. 所有的晶体管结电容加起来才0.026uF, 相当于IRF3205场效应管(55V 100A) 的结电容的2-3倍, 但是IRF3205绝对无法跑到1GHz

网友C:
涨见识了

网友D:
反馈是个好用技术,两个三极管,搭成电流反馈,跑到nS级不费劲!否则完全依靠管子特性,代价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反馈是个好用技术,两个三极管,搭成电流反馈,跑到nS级不费劲!否则完全依靠管子特性,代价就大了。
...

X7画个图来瞅瞅

网友A:
靠电阻上拉的OC或OD输出, 都面临上升沿的问题. 通用的百MHz级小功率晶体管的BC电容有几pF, 在密勒效应的作用下, 输出端上拉电阻面临几十pF的等效电容. 通常认为脉冲的上升沿为10-90%范围, 为了充到90%需要2.1个时间常数. 4700欧的上拉得到的上升沿时间是几百nS, 以周期为上升沿的5倍计, 频率上限仅达几百KHz. 昨天有位网友说的没错. 不过那个回贴居然不见了. 是不是又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 (贴子被失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靠电阻上拉的OC或OD输出, 都面临上升沿的问题. 通用的百MHz级小功率晶体管的BC电容有几pF, 在密勒效应的作 ...

你的每个字我看懂了,但是,兄弟,你水平可以啊

网友F:
原谅我看成**友

网友A:
13楼弄错了一个地方, 密勒电容只是影响输入端. 脉冲变缓除了载流子的原因以外, 密勒电容引起的输入电容, 贡献也不小. 上M是比较难的了, 减小上拉电阻是一个途径, 不过功耗就上去了, 驱动也要加强, 不一定立杆见影.

网友A:
需要考虑一个"正面"问题, 这是"极积"的好消息: 示波器探头具有10pF或更大一些的电容, 真实的波形要比我们看到的波形要陡.
如果输出端的电容负荷带载能力小于100pF, 不要相信波形. 至少要通过计算消除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一个"正面"问题, 这是"极积"的好消息: 示波器探头具有10pF或更大一些的电容, 真实的波形要比我们看 ...

衰减10或20时,输入电容是20或10Pf,想要2,3PF,就先衰100,然后放大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衰减10或20时,输入电容是20或10Pf,想要2,3PF,就先衰100,然后放大100。

有X100探头的, 怕是不足1成吧, 我算一个, 我七八条探头, 只有两个档: X1, X10 :dizzy: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靠电阻上拉的OC或OD输出, 都面临上升沿的问题. 通用的百MHz级小功率晶体管的BC电容有几pF, 在密勒效应的作 ...

在此基础上,接一跟随器,反馈至射极退化电阻上,构成基本FCS结构。

楼主:
楼上的不要光打 嘴仗,上图来看,干毙俺的错误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此基础上,接一跟随器,反馈至射极退化电阻上,构成基本FCS结构。

你的意思是接成施密特触发器? FCS结构又是啥?不懂这些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电阻上拉的OC或OD输出, 都面临上升沿的问题. 通用的百MHz级小功率晶体管的BC电容有几pF, 在密勒效应的作 ...

按 t = UC/I, 大约300nS,那么俺狠狠心,换成470R如何,3~4mA电流,基极电阻4.7K,Hef好像还是够用的,上升时间会降到30nS ? 似乎够那位伙计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不要光打 嘴仗,上图来看,干毙俺的错误想法。

估计只有新手才会去做你规定的试验,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你要求的信号发生器. 有信号发生器的却不见得对你的问题感兴趣.
其实不一定要几十M的脉冲发生器, 单管反相器能不能跑25M, 只要看脉冲上/下沿能否达到周期的1/10就行了, 也就是4nS, 不知道单片机的IO能不能达到这个速度. 用来做信号源. 频率可以只要100K甚至1K, 只看边沿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 t = UC/I, 大约300nS,那么俺狠狠心,换成470R如何,3~4mA电流,基极电阻4.7K,Hef好像还是够用的,上 ...

Rc取470ohm, Ic约30mA, 看似对关断有利, 但你觉得不到1mA的Ib能有多快的开通速度?
没亲手搭过, 就不知道开和关的矛盾, 我是弄过的, 不然我不会这么肯定地反对你的做法.

网友A:
这是开关管2N3904 (注意是开关管而不是高频管) 的过渡时间参数

其hFE=100~300, 以1mA的Ib驱动10mA的Ic, tr=35nS, 仍然设周期为上升沿的10倍即350nS, 顶多只能跑3M

需要指出的是, 加速电容和抗饱和等措施只能控制td, ts, 对tr, tf基本无效

网友G:
我没有那么多元件搭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接成施密特触发器? FCS结构又是啥?不懂这些缩写

结构上像,不过施密特的环路增益>1,这个尽可能接近于1,让上升沿更陡峭。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X100探头的, 怕是不足1成吧, 我算一个, 我七八条探头, 只有两个档: X1, X10  ...

X100的有一条1KV

楼主:
好吧,以前一直没仔细看米勒效应,总以为是MOSFET的专利,没想到连古老的电子管都有这玩意的存在。某被 嘴仗 干毙一回。 举白旗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以前一直没仔细看米勒效应,总以为是MOSFET的专利,没想到连古老的电子管都有这玩意的存在。某被 嘴 ...

这根本不是什么嘴仗, 9013, 8050的开关性能肯定比不上27楼专门开关管, 连开关管都只能跑到你设想的25-30M的1/10频率, 那9013, 8050又有何能耐?

网友A:
其实你真要做这个试验, 又何必假手于人呢? 再破的示波器, 也能看二三十M, 信号源不是必须的. 示波器本身有一个1K的校准信号, 只用它的上下降沿就行了. 两个通道分别看输入输出, 即可得到附加的延迟及边沿增加的过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真要做这个试验, 又何必假手于人呢? 再破的示波器, 也能看二三十M, 信号源不是必须的. 示波器本身有 ...

问题就是现在手头没得用的,被小崽子盘坏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现在手头没得用的,被小崽子盘坏了... ...

想起来了, 你可以仿真, 器件库里应该会有9013, 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 你可以仿真, 器件库里应该会有9013, 8050

试试去。共射的可能可以

网友I:
没有用示波器看,不过楼主的电路我上个月碰到过,结果确实很难看。
解说一下,

是一个按键4×4的电路,采用上面的图,当然D是没有的。
其中Vin是在按键的后面,按键另一头是接上拉的,可以算作行。Vout是输出,可以算作列。
原始程序是直接读1个8位操作。因为某个按键按下,Vin对应的行拉低,同时Vout对应的列拉低。

移植常规的行列扫描的按键程序,结果是惨啊,延时没有用的。
这个MCU采用的STM32,好几个i--的延时,没有用
最后1片74HC04搞定。

大致上,结电容放电要时间,另外电路上没有R02,都没地方快速的放电,特性更糟呢

用示波器看一看,共基极电路加速需要二极管或额外的三极管

楼主:
仿真了一下:
  型号不熟悉,没找到9014、8050,用的是2N3904,刚才查到是小信号开关管,第一个电路,15V电源,5V20MHz输入,得到Vpp不到2V的锯齿信号,失败。

  第二个电路,5V30MHz输入,15V电源,10nS格观察到Vpp 13V以上的方波,输出波形变形不明显,基本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了一下:
  型号不熟悉,没找到9014、8050,用的是2N3904,刚才查到是小信号开关管,第一个电路,15V电 ...

第二图看似共B,基极没交流退耦,实为共E,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如此好的响应。
左看右看不对劲:5V脉冲激励下,E极为5V时,因基极不是交流地,串了个电阻,不可能有好导通响应;E极为0V时,基区电荷也因高阻无法及时撤出,没有好的截止响应。感觉不可能比共E好多少,甚至有可能很相近。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加上共B无电流增益,驱动源要求较高,我没有搭过图2的电路。
可否上传你的仿真原理图和波形,及信号源设置的截图?真要是有这么好,那就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A:
更正: 39楼中, 5V的位置应换成0V, 0V换成5V

网友J:
俺是来仰视蚂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看似共B,基极没交流退耦,实为共E,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如此好的响应。
左看右看不对劲:5V脉冲激励 ...

  第二个是共射极电路,在米勒效应的介绍中谈到这种方式避免了 Hef X Cob,所以高动态范围的频响比共基极电路高很多。毕竟第一个电路在20MHz时还是有一点输出的,第一个电路没有继续试验加一粒肖特基的加速电路,以前做串口光耦隔离时用 PC814,在产品电路上加肖特基的电路通信波特率可以过76800bps。

仿真用的是度娘上随便找的 “CircuitLab”  https://www.circuitlab.com
  一粒3904, 基极电阻取值2000欧,接固定5V,E极 直接 接0~5V方波(直流偏置2.5V,Vpp5.0V,30MHz),输出电阻设定为2000欧时输出Vpp 8~10V,比较漂亮的方波;改小输出电阻为1000欧时,输出Vpp就超过12V了,0.5nS步长一点,看了0.5uS,输出为比较陡的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共射极电路,在米勒效应的介绍中谈到这种方式避免了 Hef X Cob,所以高动态范围的频响比共基极 ...

信号源内阻多少? 通常是600R吧, 反射到基极的输入电阻几十K, 基极的2000欧压降很小, 那么信号源输出为0时, 输出脉冲电流幅值约(5-0.7)/600=0.0072A, 1000欧上的压降只有7.2V吧, 为何RC小了, 电压反而高了呢?

网友A:
疑惑。。。我39楼推断基极无强有力的抽灌电流快不了, 难道有些地方没想到的? 抽空搭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多少? 通常是600R吧, 反射到基极的输入电阻几十K, 基极的2000欧压降很小, 那么信号源输出为0时, ...

不大对吧,输入5V时三极管截止,不谈。
  输入0V时,基极哪里为0,应该是0.5V左右,三极管此时导通了,基极电阻电流超过2mA

网友K:
mos驱动电路?
我有开发出一个电路。优于现在网上所有可以找到的电路。不管在速度,功耗,还是弥勒效应的抑制上!

是否方便贴出来,表示下敬仰?如果牵涉到保密什么的就算了。是图腾柱之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大对吧,输入5V时三极管截止,不谈。
  输入0V时,基极哪里为0,应该是0.5V左右,基极电阻电流超过2mA ...

Rs=600R, Rc=1000R, 截止时Rc上的压降为零, 导通时压降7.2V. 我没想清楚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波形, 故曾在39楼请你截图.
当然了, 如果RS很小, 我就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惑。。。我39楼推断基极无强有力的抽灌电流快不了, 难道有些地方没想到的? 抽空搭一下电路 ...

02 图不是反相的,算是同相放大器!  在5V输入时NPN截止了。小于4.4V时三极管导通,输出也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600R, Rc=1000R, 截止时Rc上的压降为零, 导通时压降7.2V. 我没想清楚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波形, 故曾在39 ...

信号源没有设定内阻... ...
  电路图你再看一次 1 楼的图 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02 图不是反相的,算是同相放大器!  在5V输入时NPN截止了。小于4.4V时三极管导通,输出也为低电平 ...

能突破27楼的参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突破27楼的参数限制?

27楼参数是用共基极电路来测量的。  换成共射极电路,数据肯定会有大变化。  上班电脑有加密,截图用不了,晕倒

网友K:
引用 楼主:
27楼参数是用共基极电路来测量的。  换成共射极电路,数据肯定会有大变化。  上班电脑有加密,截图用不了 ...

比图腾要灵活很多。
反相。同相放大都非常容易。
你电路和我的思路类似,但我觉得你的还没完成。
或者说你的这些电路都是我曾经试过的。

网友K:
我觉得这种电路有一个关键点,你已经摸到他了,看你能不能发现他

网友A:
在我的映像中, 共E的三极管开关电路, RB上并个几十到几百PF的高频电容, 速度立马至少提高几至十倍, 参数合理的话几十倍没问题. 关键的是, 就算加上电容充放电引起的瞬时尖脉冲,  驱动能量也很小. 在我的应用中, 我更倾向于改进图一, 忽视图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关管2N3904 (注意是开关管而不是高频管) 的过渡时间参数

基本无效是什么意思?手册中这4个参数都是利用加速电容的特点来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基本无效是什么意思?手册中这4个参数都是利用加速电容的特点来测量的!
...

27楼那个3904的参数, 是以下面的图测的, 没加速. 具体详见datasheet. 我过去加速的结果, 对td, ts有很大改善, tr, tf影响很小

网友A:
加工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疑惑。。。我39楼推断基极无强有力的抽灌电流快不了, 难道有些地方没想到的? 抽空搭一下电路 ...

我觉得你的观点更正确,基极没有旁路电容的话,速度慢好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7楼那个3904的参数, 是以下面的图测的, 没加速. 具体详见datasheet. 我过去加速的结果, 对td, ts有很大 ...

没有C,精确测量不容易,尤其是单用示波器,因为测的是绝对值,而非相对值,逃不开寄生参数影响。
常见的有C,比如TI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C,精确测量不容易,尤其是单用示波器,因为测的是绝对值,而非相对值,逃不开寄生参数影响。
常见的 ...

你这个管子功率比较大吧, 参数那么难看 1.几uS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靠电阻上拉的OC或OD输出, 都面临上升沿的问题. 通用的百MHz级小功率晶体管的BC电容有几pF, 在密勒效应的作 ...

"充到90%需要2.1个时间常数" 这个2.1是怎么得来的?有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