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抓紧了,无线充时代来了!

楼主(2015-11-18):
新唐无线充电方案符合无线充电联盟 (WPC) Qi 标准,主控芯片 Mini55 采用 32 位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内嵌丰富外设资源,可灵活增添功能,具备高性能、低功耗的优点。本方案实现 Qi 标准的所有功能,兼容符合 Qi 标准的接收器,并具智能管理无线电源传输。为了提高用户体验的满意度,增加动态功率调整功能,当输入功率不足时,也能保证充电。同时,还添加了金属异物检测功能,确保充电过程安全。

本方案采用 5V 供电,适用于无线充电发射端,主控芯片 Mini55 通过解码接收端发送的信号,调整脉宽调制信号(PWM)的频率,控制谐振电路之频率改变充电电流,从而满足发射端的要求。Mini55 主控芯片运行频率可达 48Mhz ,内建 3 个 16 位脉宽调制发生器,提供 6 路脉宽调制输出或 3 对互补的脉宽调制输出,10 位模拟数字转换器,转换速率达 500KSPS 。NTC3703 是 V3.3 稳压器芯片,提供误差不大于 2% 的参考电压,大幅提升模拟数字转换器检测的精度。
系统示意图如下:

方案特色
  • 符合 Qi V1.1.2 A11 标准。
  • 5V 供电,动态输入功率调整,适合笔记本、电脑等USB驱动供电。
  • 具有金属异物检测功能 (FOD)、具有过温与限流等保护功能,确保使用者安全。
  • 具有 LED 灯可显示充电状态和故障状态。

相关IC
  • Mini55
  • NCT3703

楼主:
NTC3703 是 V3.3 稳压器芯片,提供误差不大于 2% 的参考电压,大幅提升模拟数字转换器检测的精度。

网友A:
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B:
有详细的板子套件之类的吗

网友C:
主控芯片 Mini55 通过解码接收端发送的信号,调整脉宽调制信号(PWM)的频率,控制谐振电路之频率改变充电电流,从而满足发射端的要求。

楼主:
Mini55 主控芯片运行频率可达 48Mhz ,内建 3 个 16 位脉宽调制发生器,提供 6 路脉宽调制输出或 3 对互补的脉宽调制输出,10 位模拟数字转换器,转换速率达 500KSPS 。

网友D:
新唐无线充电方案符合无线充电联盟 (WPC) Qi 标准,主控芯片 Mini55 采用 32 位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内嵌丰富外设资源,可灵活增添功能,具备高性能、低功耗的优点

网友E:
攻城狮们,要开发无线方案的,用新唐的Mini55  NTC3703的货源找我!

网友F:
Mini55 采用 32 位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内嵌丰富外设资源,可灵活增添功能,具备高性能、低功耗的优点。本方案实现 Qi 标准的所有功能,兼容符合 Qi 标准的接收器,并具智能管理无线电源传输

网友G:
采用 5V 供电,适用于无线充电发射端,主控芯片 Mini55 通过解码接收端发送的信号,调整脉宽调制信号(PWM)的频率,控制谐振电路之频率改变充电电流,从而满足发射端的要求。

网友H:
无线充电方案
新唐科技无线充电方案符合无线充电联盟 (WPC) Qi 标准,主控芯片 Mini55 采用 32 位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内嵌丰富外设资源,可灵活增添功能,具备高性能、低功耗的优点。本方案实现 Qi 标准的所有功能,兼容符合 Qi 标准的接收器,并智慧管理无线电源传输。为提高使用者体验的满意度,增加动态功率调整功能,当输入功率不足时,也能保证充电。同时,添加金属异物检测功能,确保用户充电过程的安全。

网友H:
新唐科技 NuMaker Trio 开发工具为物联网而生,主控芯片为新唐ARM® Cortex®-M0 Nano102 微控制器,具备三轴加速器、三轴陀螺仪、红外线火焰侦测、亮度侦测、温湿度侦测与瓦斯感测等功能;为方便设计者开发并提供两种无线传输模式:双模蓝芽传输与 wifi 传输。 NuMaker Trio 开发工具特别适合创客进行创新应用。

网友I:
Qi基于电磁感应原理进行输电。感应耦合电能传输系统的基本原理如右图所示。这个系统由发射器线圈L1和接收器线圈 L2组成,两个线圈共同构成一个电磁耦合感应器。发射器线圈所携带的交流电生成磁场,并通过感应使接收器线圈产生电压。这种电压可用于为移动设备供电或为电池充电。

电能传输效率取决于感应器之间的耦合(k)和它们的品质(Q)。(见优值因数)

耦合不仅与两个感应器(z)之间的距离以及相对大小(D2 /D)有关,还与线圈的形状和它们之间的角度有关(图上无显示)。

系统概述

Qi 无线充电系统由基站和移动设备组成。基站包含一个或多个发射器,发射器将提供用以接收的能量。移动设备包含一个接收器用来提供电能给负载(如电池),接收器还将为发射器提供信息。发射器内有能量转换单元,将电能转换为无线能源信号,接收器内的能量收集单元则将无线能源信号转换为电能。接收器将根据需要将电能输送至负载,发射器根据接收器的需要适配能量传递。[5]

耗电量

影响耗电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充电效率。Qi的无线充电器与有线充电器的组件相同(交流转直流电源适配器连同充电电子产品),但通过无线连接取代了电源适配器与手机之间的铜线。无线连接的效率远不及铜线,但经过精心设计,无线连接至少能达到70%的传输效率。

而另一个因素则是待机耗电。假设这些人一直将充电器插在电源上,待机时的耗电量几乎等于电池充电时的耗电量。而Qi大幅降低了待机功率,并演示了一个待机耗电仅0.0001瓦(100微瓦)的系统。

以下是Qi官网上的估算:

我们估计,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您用一个无线充电器取代两个有线充电器,则无线充电器与有线充电器效率相当。相关计算的详情如下。

有线充电器耗电量

首先计算一个传统手机充电器的耗电量。此类充电器就是所谓的“外接式电源适配器”。能源之星网站提供了大量数据。登录该网站可以发现,一般情况下,符合Energy Start标准的交流转直流电源适配器:

满载时的效率:5瓦的电源适配器的平均效率为72%

空载时的耗电量:5瓦的电源适配器的平均耗电量为0.12瓦,一些特别好的电源适配器的耗电量仅为0.01瓦。

假设您每天使用电源适配器1小时,其余时间一直将电源适配器插在电源上。充电完毕后,人们通常不会将电源适配器和底座从电源上拔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但却很常见。

由此产生的总耗电量如下:

充电:1小时*2瓦/72% = 2.8瓦时(假设一个5瓦的充电器在一次完整的充电中平均供电2瓦)

待机(空载):23小时*0.12瓦 = 2.8瓦时

由此可见,待机耗电量在手机充电器的总耗电量中所占比重很高。

无线充电器的耗电量

我们的无线充电器同样包含一个交流转直流电源适配器。假设其效率同样为72%以及待机耗电量同样为0.12瓦。 [注:无线充电器的待机耗电量远低于0.12瓦,此处仅为方便对比说明。]无线充电连接的传输效率一般为70%。我们假设利用该无线充电器取代2个有线充电器,总耗电量为:

充电:1小时*4瓦/ 72% / 70% = 7.9瓦时(同时为2台装置充电)

待机(空载):23小时*0.12瓦 = 2.8瓦时

与有线充电器的对比

两个有线充电器的总耗电量:2 * ( 2.8 + 2.8 ) = 11.2瓦时

一个为两台装置充电的无线充电器的总耗电量:7.9 + 2.8 = 10.7瓦时

由此可见,两者的总耗电量大致相当。虽然无线传输的效率明显不如铜线传输,但是当利用无线充电器取代多个外接式电源适配器时,无线充电器能够减少待机耗电。[6]

应用

Qi可广泛应用于手机、MP3、照相机等手持低功率设备中。已有多款电子产品采用了Qi无线充电技术,代表产品有Nokia Lumia 920、Nokia Lumia 820(要实现Lumia 820无线充电,需添加Lumia 820无线充电外壳。Lumia 820官方无线充电外壳:http://www.nokia.com/cn-zh/products/accessory/cc-3041 )、LG Nexus 4。也有许多公司成为Qi标准的成员,代表公司有海尔、飞利浦、诺基亚。

网友J:
楼主有没有demo可以让大家玩一下呢

网友C:
5V 供电,动态输入功率调整,适合笔记本、电脑等USB驱动供电。具有金属异物检测功能 (FOD)、具有过温与限流等保护功能,确保使用者安全。

网友H:
一般都是采用电磁感应。去年看到一个类似技术叫,电磁共振技术,转换效率高。

网友I:
具有金属异物检测功能 (FOD)、具有过温与限流等保护功能,确保使用者安全。
具有 LED 灯可显示充电状态和故障状态。
第一个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K:
可赶上这波了。

网友D:
当振荡电路为非理想状态而有电阻时,电阻发热,成为阻尼振荡;当振荡电路中有外加的周期性电动势作用时,将成为受迫振荡;当外加电动势的频率与电路自由振荡的固有频率ω相同时,振幅达最大值,叫电磁共振.

网友L:
有线充电器耗电量
首先计算一个传统手机充电器的耗电量。此类充电器就是所谓的“外接式电源适配器”。能源之星网站提供了大量数据。登录该网站可以发现,一般情况下,符合Energy Start标准的交流转直流电源适配器:
满载时的效率:5瓦的电源适配器的平均效率为72%
空载时的耗电量:5瓦的电源适配器的平均耗电量为0.12瓦,一些特别好的电源适配器的耗电量仅为0.01瓦。
假设您每天使用电源适配器1小时,其余时间一直将电源适配器插在电源上。充电完毕后,人们通常不会将电源适配器和底座从电源上拔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但却很常见。
由此产生的总耗电量如下:
充电:1小时*2瓦/72% = 2.8瓦时(假设一个5瓦的充电器在一次完整的充电中平均供电2瓦)
待机(空载):23小时*0.12瓦 = 2.8瓦时
由此可见,待机耗电量在手机充电器的总耗电量中所占比重很高。

网友:
无线充电器的耗电量
我们的无线充电器同样包含一个交流转直流电源适配器。假设其效率同样为72%以及待机耗电量同样为0.12瓦。 [注:无线充电器的待机耗电量远低于0.12瓦,此处仅为方便对比说明。]无线充电连接的传输效率一般为70%。我们假设利用该无线充电器取代2个有线充电器,总耗电量为:
充电:1小时*4瓦/ 72% / 70% = 7.9瓦时(同时为2台装置充电)
待机(空载):23小时*0.12瓦 = 2.8瓦时

网友D:
Qi 无线充电系统由基站和移动设备组成。基站包含一个或多个发射器,发射器将提供用以接收的能量。移动设备包含一个接收器用来提供电能给负载(如电池),接收器还将为发射器提供信息。发射器内有能量转换单元,将电能转换为无线能源信号,接收器内的能量收集单元则将无线能源信号转换为电能。接收器将根据需要将电能输送至负载,发射器根据接收器的需要适配能量传递

网友I:
5V 供电,动态输入功率调整,适合笔记本、电脑等USB驱动供电。
具有金属异物检测功能 (FOD)、具有过温与限流等保护功能,确保使用者安全。
具有 LED 灯可显示充电状态和故障状态。

网友L:
新唐无线充电方案符合无线充电联盟 (WPC) Qi 标准,主控芯片 Mini55 采用 32 位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内嵌丰富外设资源,可灵活增添功能,具备高性能、低功耗的优点。本方案实现 Qi 标准的所有功能,兼容符合 Qi 标准的接收器,并智慧管理无线电源传输。为了提高使用者体验的满意度,增加了动态功率调整功能,当输入功率不足时,也能保证充电。同时,还添加了金属异物检测功能,确保用户充电过程的安全。

网友M:
Mini55 主控芯片运行频率可达 48Mhz ,内建 3 个 16 位脉宽调制发生器,提供 6 路脉宽调制输出或 3 对互补的脉宽调制输出,10 位模拟数字转换器,转换速率达 500KSPS,那么采用脉宽调制可以产生电磁震荡吗

网友:
线圈获得电能后,通过转换滤波电路获得了直流分量,然后用于系统,单片机的ADC用于对电流电压进行检测

网友C:
无线充电的精髓是电磁感应吗?就是通过一个交变电磁线圈,去感应另外一个线圈,在另外一个线圈通过滤波电路获取电能?

网友N:
我觉得还是物联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虚拟现实

网友O:
大概什么价位,有没有DEMO

网友P:
如果能用到汽车上就完美了啊

楼主(2015-12-26):
主控芯片 Mini55 通过解码接收端发送的信号,调整脉宽调制信号(PWM)的频率,控制谐振电路之频率改变充电电流

网友Q:
主控芯片 Mini55 通过解码接收端发送的信号,调整脉宽调制信号(PWM)的频率,控制谐振电路之频率改变充电电流,从而满足发射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