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delay.h放到main里子函数说未定义delay

楼主:
最近在用kl25做project,遇到一个很吐血的问题。
我在main函数里需要用到一个系统延迟,所以我include了一个delay.h。但是在这个main里面还有一个子函数lcd也需要用到delay。如果我再在这个lcd里include delay.h就报错重复定义。
.\Objects\humidity.axf: Error: L6200E: Symbol msTicks multiply defined (by lcd.o and humidity.o)..\Objects\humidity.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ysTick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lcd.o and humidity.o).
如果不include delay.h也出错:
.\Objects\humidity.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 (referred from lcd.o).
照理说只要在main里面include delay.h 就可以了啊,但是提示implicit declaration invalid.
真的无法解决了,求指教。

网友A(2015-11-19):
你这样定义的话,如果LCD头文件里面也包含,那么就会重复包含了。
我建议你再你的delay.h里面添加这样的语句,防止重复包含。
#ifndef DELAY
#define DELAY
你的delay的程序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