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mmc卡批量烧写

楼主(2015-11-19):
我的板子是参考sabresd,从emmc卡上面启动。我之前的做法是使用mfgtool把文件烧写到emmc卡上面。但是,如果批量生产的话,这种做法显然不太合理。想问下飞思卡尔的工程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先把emmc卡批量烧写后,然后再贴片呢?

网友A:
楼主你好,一般都是使用mfgtool来烧写的。关于批量生产的话,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看是否有更方便的方法。你提的那个建议我这边也不确定是否可以,帮你确认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直接烧写到芯片里呢?

网友C:
有EMMC批量烧写的工具,不过貌似都很贵,如果带自动打包装盘的,估计更贵。

网友D:
fsl这个做的是不好。量产的话的确是个问题。如果能从TF卡自动更新烧写到emmc就快多了。

网友E:
我们在别的平台上是这样做的,用sd卡启动,然后通过shell脚本去烧写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一般都是使用mfgtool来烧写的。关于批量生产的话,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看是否有更方便的方法。 ...

版主,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我还在等你的恢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