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内存的TF卡,需要的电压、电流不同吗?

楼主(2015-11-19):
现在我手上有两张TF卡,一张4G,一张16G;工作现象为4G正常工作(有声音),16G只是开机正常,按下按键无声音,指示灯正常闪烁,我没想出为什么,还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不同厂家多少会有点差异,但因该不会差很多。
我有个TF烧了,内部短路

网友B:
有声音应当怎么理解?先确保卡都是正常的吧

网友C:
电压都是一样的, 不然那来的兼容性. 不同的是电流. 有的卡对电压要求比较苛刻, 曾遇到过3.2V读写不正常的卡, 一定要3.3V, 系统电压有的会负公差, 加上布线压降, 供电MOS压降(很小但也不可忽视)

网友D:
做HOLTER的时候只允许医生使用我们提供的SD卡,做过测试,不同的卡工作电流不一样

网友D:
工作电流不一样好像有点废话了,呵呵,不同的卡工作电流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尤其对低功耗产品来说,绝对是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多少会有点差异,但因该不会差很多。
我有个TF烧了,内部短路

不好意思前几天都在忙,忘了回复。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声音应当怎么理解?先确保卡都是正常的吧

不好意思,前几天都在忙,没回复。卡都是正常的,有声音是我将卡插入设备,设备能读“开机”、能放歌,16G卡插入按下放歌键不能放歌,但指示灯显示放歌正在进行中。现在,我估计是板子的问题,可能是哪里电阻、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是一样的, 不然那来的兼容性. 不同的是电流. 有的卡对电压要求比较苛刻, 曾遇到过3.2V读写不正常的卡 ...

不好意思,前几天都在忙,没回复。感谢大神的提示,我也觉得是不是那16G卡的规格高于2G卡,也有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E:
16G卡电流很大的,放在读卡器插在USB座上,读卡器有点发烫的.所以应用时保证供电电流很重要,供电不足就会引起电压跌落,读不出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HOLTER的时候只允许医生使用我们提供的SD卡,做过测试,不同的卡工作电流不一样 ...

不好意思,前几天都在忙,没回复。谢谢您对问题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电流不一样好像有点废话了,呵呵,不同的卡工作电流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尤其对低功耗产品来说,绝对是要 ...

不好意思,前几天都在忙,没回复。说实话,我都没往电流方向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G卡电流很大的,放在读卡器插在USB座上,读卡器有点发烫的.所以应用时保证供电电流很重要,供电不足就会引起 ...

谢谢您的回答,估计您说的就是我要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