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buck仿真电路 请教

楼主(2015-11-19):
大家好,如图是我自己搭建的一个MATLAB 的BUCK学习仿真,波形图是下面scope2的显示波形。我将第三个波形放大后,放在第一个波形显示,第二个波形是三角波和开关pwm波形以前显示。我很奇怪,不是一个三角波周期一次开关吗?怎么会出现这样呢?也就是说我设置三角波和设置一条直线是一样的。开关频率是不可控的。。具体哪里出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
第三个波形是误差信号,第一个波形是对误差信号的放大

楼主:
书上的是这样啊 ,完全是不一样的呀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哈

网友A:
你把你的仿真模型上传大家帮你调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仿真模型上传大家帮你调调看

好的 我这就上传

楼主:
这个是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仿真模型上传大家帮你调调看

请您有空的时候帮我调一下哈,谢谢

网友B:
这是什么书,还有matlab 怎么仿真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mdl文件  怎么是slx文件呢

网友:
不是用的MATLAB/simulik 吗?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个高版本的MATLAB 能save成.mdl文件么
我这里是MATLAB2010打不开sl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