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3.14.28 MFGTOOL2

楼主(2015-11-19):
芯片:imx6q
版本:3.14.28
问题1:官网下的imx-3.14.28_1.0.0_ga-mfg-tools,修改cfg.ini SDCard改为eMMC后程序打开就报错
log为:Parse ucl script failed, error code: 4
问题2:3.14.28烧录的话是不是只要rootfs.tar,zImage,uboot.bin,3个文件?

网友A:
1 : cfg.ini 中的名称一定要在 ucl.xml中有 , 还有 ucl.xml 文件要是 xml 标签格式, 不能有错
2 : 一共需要烧写4个文件,  另外一个就是  dtb 文件, 3.14.28的uboot烧写文件应该是 u-boot.imx

网友B(点评):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回复,赞~

网友B:
楼上正解。感谢楼上朋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 cfg.ini 中的名称一定要在 ucl.xml中有 , 还有 ucl.xml 文件要是 xml 标签格式, 不能有错
2 : 一共 ...

赞一个,分享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