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稳压二极管和不带触发端的双向可控硅是不是同一个...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1-19):
现在我要用这个性能的元器件:5V以下不导通,超过5V立即导通,并且电压迅速降到接近0.
请问用什么元器件。是不是双向稳压二极管和不带触发端的双向可控硅的都是达到一定电压后立即导通,两端电压转为接近0,区别仅仅是导通电压不同?

楼主:
不带触发端的双向可控硅似乎又叫双向二极管。

网友A:
不一样。
双向二极管并不稳压,触发后两端压降很小,所以加上“稳压”二字是错误的,只能叫双向二极管,或者触发二极管。
双向二极管设计和生产时要求两个方向对称,两个方向上的差别太大为不合格。在双向二极管参数中要列入不对称的允许范围。双向晶闸管设计时就是不对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要用这个性能的元器件:5V以下不导通,超过5V立即导通,并且电压迅速降到接近0.
请问用什么元器件。 ...

没有触发电压这么低的双向二极管。

楼主:
但是确实有双向稳压二极管这个产品。

网友B:
单结晶体管好像可以用, 不过这玩意目前应用场合有限, 十分偏门, 估计贵死了

楼主:
嗯,好像很少用。

楼主:
用一个97A6,维持电流似乎低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确实有双向稳压二极管这个产品。

确实有双向稳压二极管,不过那仅仅是两个完全相同的稳压管背靠背封装到一起。
这种稳压管有稳压作用,而且温度特性很好,但导通后两端电压不会立即下降到接近于零。事实上,导通后两端电压下降就不能叫稳压管了。

网友C:
单结晶体管好像可以用
单结晶体管好像是3端器件,需要触发的。如BT33,2N6027/28

楼主说的到5v后电压为0,这是负阻器件的特性,这么低的电压没见过。
隧道二极管,双向二极管,气体放电管。。。都有这种“负阻”效应。
隧道二极管是2端负阻器件,工作在微波波段,价格很贵,比如1N3712/13.

2BS2C/D等是国产的,价格几十元。

楼主:
看双向稳压管的介绍,似乎说到导通以后电压可以接近0。

楼主:
我是用在这一个电路:工频变压器输出整流到7805.在通电的时候,交流过零的时候,由于工频变压器有内阻,单片机的电压升到1.8V,又降下来。然后才升到正常电压,导致单片机不工作。所以我想让滤波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后才让7805输出电压,保证单片机的工作电压稳定。

楼主:
有谁有办法的?

网友C:
1 加大整流滤波电容,在交流电过0的时候,让7805的电不掉下来;
2 加上电延时电路,让单片机上电延时后才工作。

楼主:
是的。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个单片机刚通电要读OPTION,确定用什么振荡方式,结果连振荡方式也读不对,所以,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双向稳压管的介绍,似乎说到导通以后电压可以接近0。

没有的事。
把你看到的介绍贴出来。

网友D:
哈哈,楼主很有意思。
1.把你现在电源部分的电路原理图贴出来。测量一下,正常工作的时候,7805输出的电流多大,也就是你的负载从7805获取的电流是多少mA。
如果有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2.如果有你说的那种器件,你准备怎么用。把含有这个器件的原理图也发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双向稳压管的介绍,似乎说到导通以后电压可以接近0。

那就不叫稳压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这一个电路:工频变压器输出整流到7805.在通电的时候,交流过零的时候,由于工频变压器有内阻,单 ...

任何电源都有一个电压建立过程,只要你用的MCU复位时间大于电源建立时间即可,根本无需考虑其它,这也是MCU都具有复位设计的原因。

网友B:
稳压管通了到0V, 那已经坏了

网友E:
如果楼主的电路在交流每次过零时都存在电压大幅跌落,说明楼主的电源设计存在严重问题。问题可能包括:变压器相对负载的功率过小、滤波电容容量严重不足、其它电路设计有误等。楼主应提供相关信息,或去自行检查。

网友F:
如果真是5V的触发二极管,还真的第一次见这么低电压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双向稳压二极管,不过那仅仅是两个完全相同的稳压管背靠背封装到一起。
这种稳压管有稳压作用,而 ...

是不会降到0的,可控硅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是不会降到0的,可控硅是可以的

囧,少了2个字,快速

网友H:
稳压管是完不成你这个功能的

网友I:
看你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就可以。很多元件都可以用几个其他元件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