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极性电源设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19):
变压器,不行的话,就DC-DC

网友B:
电源变压器+整流,便宜又好用

网友C:
有电荷泵负压芯片,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D:
1、电源模块,比如金升阳。

2、TI有TPS65131,挺不错。功率大,输出电压范围高。

3、LINEAR的型号最多。

给模拟供电,务必加一个线性稳压。

网友E:
开关+线性意义不大,就变压器整流稳压最好

网友F(2015-12-31):
引用 网友E:
开关+线性意义不大,就变压器整流稳压最好

为何,加一个LDO对抑制纹波有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何,加一个LDO对抑制纹波有好处

开关电源噪音频率在几百kHz,一般LDO在这种频率下的噪音抑制能力很差

网友G:
最简单办法,用7812,7815,变压器两路输出AC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