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系统启动后运行的第一个脚本在哪里?

楼主(2015-11-19):
Lease of 10.24.1.141 obtained, lease time 1209600
/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202.96.209.5
/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202.96.209.133
done.

Starting rpcbind daemon...done.
net.ipv4.conf.default.rp_filter = 1
net.ipv4.conf.all.rp_filter = 1

这个之后的start 应该就是启动后运行的脚本了。这些都是写在哪里的?
rc.local里面没有。找了找也没找到
--------------------------------------------------------------

INIT: Entering runlevel: 5
Starting Xserver
Starting system message bus: dbus.
Starting Connection Manager
Starting Dropbear SSH server: dropbear.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2188000.ethernet:01, irq=-1)
Starting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daemon: No APM support in kernel

(failed.)
creating NFS state directory: done
NFS daemon support not enabled in kernel
Starting syslogd/klogd: done
* Starting Avahi mDNS/DNS-SD Daemon: avahi-daemon
   ...done.
Starting Telephony daemon
Starting Linux NFC daemon
Starting OProfileUI server
Running local boot scripts (/etc/rc.local).
Stopp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Poky (Yocto Project Reference Distro) 1.5.1 imx6qdlsolo /dev/ttymxc0

imx6qdlsolo login: libphy: 2188000.ethernet:01 - Link is Up - 100/Full

网友A:
第一个启动的脚本的名字在文件   /etc/inittab 中可以找到

然后就是一层层调用下去的

网友B:
参考下/etc目录下init.d和rc相关的目录......

网友C:
先是/etc/inittab,然后进入runlevel: 5(如你的log所示),接着执行/etc/er5.d(注意,这里的5就是指前面那个runlevel)目录下的一个个脚本

网友D:
看一下下/etc目录下init.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