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5-11-19):
请教大虾,我用的是STM8s的MCU,设置了外部中断,由于外部中断比较频繁,而处理外部中断的程序比较长,发现中断程序没有处理完又被新的外部中断打断,如何在执行外部服务程序中断时,暂时关闭外部中断,执行完再打开呢?

网友A:
关闭外部中断应该看手册就知道!关键是要解决丢失外部中断的问题。另外,同一中断没有执行完毕,是不会再进入该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