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通道连续AD采集

楼主(2015-11-19):
想用STM32F103做8通道信号的连续采集。ADC设置在连续扫描模式,想问,1.如果不用DMA,使用库函数编程我怎么得到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呢 2.这个库函数是什么意思?返回最近的一次规则组的采样结果,意思是如果我没有及时读取,那我之前采集到的数据就已经丢失了吗?
3.如果,用DMA采集,我设定了DMA的存储大小,但我还想对采到的数据做简单地处理,那采用循环模式,会不会发生我还没处理完上一次的数据,它就已经被覆盖了?

新手入门,多多包涵~

网友A:
如果用连续扫描模式,最好配合DMA,用软件查询或中断的方式时序不好保证。
数据是否被覆盖,要看你的处理时长和采样率,以及应用方面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连续扫描模式,最好配合DMA,用软件查询或中断的方式时序不好保证。
数据是否被覆盖,要看你的处理时 ...

用定时器中断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中断行吗

详细说说,在定时器中断里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