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2591功耗问题

楼主(2015-11-19):
同样的工程
2530           pm2电流1ua
2530+2591 pm2电流0。3ma(300ua)

为啥增加了300倍。我是pa 2591 端末为了低功耗,增加电池使用时间。0。3ma太多了,但不带pa信号又差,怎么办呢?是2591没有控制好吗?还是2591本来就要耗很多电呢?

协议栈里有自动控制2591的程序。为啥那么费电呢?我用示波器看了2591的 EA PAEN 引脚应该是配合睡眠模式的,没有一直打开的。HMG我是直接接了高电平了。

hal_sleep里面已经把mac ---deep睡眠了,还依然这么费电吗?

mac_sleep,这个看不到,不知道哪里调用了。

网友A:
没用过2591
你翻翻它的datasheet,看里面有没有介绍。

网友B:
你单独测下2591的耗电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2591
你翻翻它的datasheet,看里面有没有介绍。

他这是两个的配合,我觉得需要单独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是两个的配合,我觉得需要单独测试的。

是的。但功耗和2591的外围电路以及工作模式也有关系

网友C:
这个在不发送数据的时候采用低功耗模式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功耗和2591的外围电路以及工作模式也有关系

单开测没有任何意思,都是组合使用的,并且2591会受2530控制,睡眠时候2591也会,en paen2个引脚都是拉低。已经关闭电源。我怀疑的是虽然控制了2591但其本身就要提供电源。
不知道0.3ma是否正常,还是2591没有控制好,能更低的功耗

网友A:
看2591的手册上说:
100-nA in Power Down (EN = PAEN = 0)
(100 mA at 3 V for 20-dBm Out, PAE = 33%
你对比下你的2591的工作时间占的比重,来估计一下实际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2591的手册上说:
100-nA in Power Down (EN = PAEN = 0)
(100 mA at 3 V for 20-dBm Out, PAE = 33%

PAE是什么意思?pm2休眠时候,EN和PAEN 基本都是低,高电平时间非常短,。我用示波器看了,

网友D:
0.3ma感觉有点大

楼主:
牛X,我开始是有弄错的地方。但最后弄到0.3ma是最低了。 但还是费电啊,如何能更优化呢?感觉主要是硬件费电,少用一个io就差挺多,不用2591倒是能达到1ua,虽然程序是一样的,但换了2591就0.3ma了,

网友E:
这个功耗是需要多注意的,功耗太大在设计当中需要的容量也是非常大的,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耗是需要多注意的,功耗太大在设计当中需要的容量也是非常大的,不可取。 ...

带pa的最低能多少呢,我0.3ma就低不了了,还该怎么弄呢

网友F(2016-03-09):
加入PA后,距离远不远

网友G:
这个简易先单独测试的,然后联合一块测试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