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KE02 SWD接口调试电路图

楼主(2015-11-19):
在手册上没看到KE02的swd如何接线,要自己做板子了,想用SWD接口,SWD复位什么情况,要不要接上?求完整电路图
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接法:KL25 的SWD接口电路:https://bbs.21ic.com/icview-691014-1-1.html

网友A:
复位接上吧,这样调试时除了SWD指令让芯片复位,还可以通过该引脚复位芯片。

网友B:
可以用KL25的SWD的连线方式。
如果你引脚够的话,我建议你把Reset线也接上,reset上拉10K,对地0.1uf电容。
SWD_DIO上拉10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复位接上吧,这样调试时除了SWD指令让芯片复位,还可以通过该引脚复位芯片。 ...

KE02较其他K\L系列还稍有区别,建议SWD_CLK引脚外部下拉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KL25的SWD的连线方式。
如果你引脚够的话,我建议你把Reset线也接上,reset上拉10K,对地0.1uf电容。 ...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接上吧,这样调试时除了SWD指令让芯片复位,还可以通过该引脚复位芯片。 ...

非常感谢

网友B:
可以,NMI引脚也要加个10K上拉。

网友C:
楼主自己也要把下载电路做到板子上吗

网友D:
是说的那个opensda的电路吗,楼主你有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也要把下载电路做到板子上吗

嗯嗯,就弄个SWD,下载和调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说的那个opensda的电路吗,楼主你有固件吗

不是啊,这是SWD的电路,OpenSDA复杂得不只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NMI引脚也要加个10K上拉。

好的,谢谢!

网友E:
这个swd是CMSIS-DAP下面的吗

网友F:
swd其实就两根线
reset可以不用的,用软复位替代

网友G:
tms和tck引出来就行,并且上拉10K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这是SWD的电路,OpenSDA复杂得不只一点点

搞糊涂了,opensda不是包含swd或者jtag吗

网友H:
可以看下KL25Z和KL46的frdm的开发板,上面很详细

网友I:
这个sw接口必须要用到reset管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糊涂了,opensda不是包含swd或者jtag吗

现在要自己做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sw接口必须要用到reset管脚吗?

应该是可以不用,也可以要,如果板子资源不是很紧张尽量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