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CD背光亮度如何调节?

楼主(2015-11-19):
项目需求要实现LCD背光亮度可以调节,请问LCD亮度调节是通过什么原理实现的呢?板子跑的linux3.035,有没有现成的接口可以调用的呢?

网友A:
背光是通过pwm来调节的......

网友B:
通过pwm接口来调节

网友C:
这种灯光调亮度的,原理一般就是PWM了。楼主巧了,我的也是Linux3.0.35的,可以通过直接在/sys/devices/platform/pwm-backlight.0/backlight/pwm-backlight.0/brightness 中 写入数值就可以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