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有这个功能吗 ?

楼主(2015-11-19):
见附图
平时想把C207字符隐藏掉,不显示;但是,在拖动该元件的过程中,C207字符可以显示出来。

请教:altium designer有这个功能吗 ?如果有,是怎么实现的 ?

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你把字符换到机械层,比如机械3层。然后机械3层隐含显示,在移动器件时,字符就显示出来。放开又不见了:D

网友B:
没有 你如果觉得碍眼 ,就把字符改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你把字符换到机械层,比如机械3层。然后机械3层隐含显示,在移动器件时,字符就显示出来。放开 ...

谢谢大侠 !

见附图1,已将 所有字符换到Mech-3了。
您说的“机械3层隐含显示”,是否就是 使用隐藏层功能 ,将Mech-3隐藏掉。

可是,这样做后,拖动元器件,字符没有显示出来。:( 见附图2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

附图1

附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你如果觉得碍眼 ,就把字符改小就是了

谢谢 !

已将字符改小了:高0.8mm,宽0.08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见附图1,已将 所有字符换到Mech-3了。

明天录个视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录个视频上来

太好了,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录个视频上来

劳驾大侠在方便的时候录个视频,共享下!

我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c09I0OK
这个是视频,你看一下。欢迎探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qW4AtMc
给你个软件。上面的视频用这个软件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qW4AtMc
给你个软件。上面的视频用这个软件播放

谢谢大侠,研究下

网友C:
不是可以隐藏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