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11-19):
ADM, DM, ni, RS, se
串口调试助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求大神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图片如图

网友A:
编码问题,换一个吧,可以试试docklight

网友B:
重新打开,或换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打开,或换一个软件

这是别人拷给我的,我又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结果还是这样!我估计是我电脑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需要重新装系统!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问题,换一个吧,可以试试docklight

我估计是电脑系统出问题了,之前好好的,自从电脑发生了一次故障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估计得重新装系统!
谢谢解答~~~

网友B:
应该不需要重装系统,就换个别的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C:
应该是电脑的字符编码文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脑的字符编码文件出问题了

有道理

网友D:
嵌入式学习交流3306607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