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控制 LC 振荡器

楼主(2015-11-19):
电压控制 LC 振荡器

楼主:
电压控制 LC 振荡器.pdf

电压控制 LC 振荡器.pdf

266 KB

楼主:
采用电压合成方式,其组成框图如图一所示。其原理是用单片机将数字信号通过D/A转换器,变成对应的电压去控制振荡器中的变容二极管,实现电调谐。这种方案电路实现容易、成本低,但振荡器的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较低,另外,由于变容二极管压控特性的非线性,使得变容管各点压控灵敏度不一致,随着外加电压的增加,压控特性曲线的斜率逐渐变小,变容管的压控灵敏度将降低,因而要求较高的D/A分辨率。

网友A:
采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DDS),其原理框图如图二所示。DDS是利用计算机查阅表格上所存储的正弦波取样值,再通过数模变换产生模拟正弦信号。通过改变查表速度就可以输出不同频率。用RAM存储所需波形的量化数据,按照频率控制字要求,以K为步进对相位增量进行累加,以累加相位值作为地址码读取存放在存储器内的波形数据,经D/A转换和幅度控制,再经滤波即可得所需波形。DDS具有相对带宽很宽、频率转换时间短、频率分辨率很高等优点。

网友B:
锁相环(PLL)频率合成方式,其组成框图如图三所示。锁相环路由鉴相器、LF和VCO组成,它能实现高精度的自动频率跟踪。在PLL中,一旦鉴相器两输入信号的频率相同,则VCO输出频率稳定的信号。通过单片机控制分频器的分频比,当分频比变化时,就能使输出信号的频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