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能画出类似的不规则PCB封装吗?

楼主(2015-11-19):
小弟接触AD不久,今天看见如图所示的不规则,富有艺术气息的PCB封装,自己想学着画画,但是死活画不出来,来坛里请教下大神,AD能实现类似的功能吗??

楼主:
大神们,快来支支招啊:dizzy:

网友A:
用脚本功能直接可以生成  DXP下面RUN script

网友A:
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生成器直接生成之后改一下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生成器直接生成之后改一下层就可以了

专家能不能发个图片帖子给坛里像我这样的小白科普科普,我想坛里应该还有很多人对这块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生成器直接生成之后改一下层就可以了

大神再请教下,这个导成的**的大小和原先的BMP图形是一个怎么样的比例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功能直接可以生成  DXP下面RUN script

应该叫异形焊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叫异形焊盘吧。

我也知道这个叫异形焊盘,但是在AD上貌似找不到异形焊盘的制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叫异形焊盘,但是在AD上貌似找不到异形焊盘的制作啊

我的想法其实跟forgot也是一样的,有点类似于导入**的方式。不过这样做到底行不行,或者你可以让别人给 你画cad图形1:1导入(不过不能导入keepout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其实跟forgot也是一样的,有点类似于导入**的方式。不过这样做到底行不行,或者你可以让别人给 ...

**导入方式也有问题的,那种方式虽然看起来是铜皮,其实是很多线条组成的,那样添加NET的时候,得一条线一条线的添加网络,显得是不对的

网友C:
不规则的好像是铺铜,铺铜就很好画啊,想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多花点时间就行

网友:
ad可以用闭合的丝印层生成附铜,

网友D:
只画过富有艺术感的丝印,
敢问这个艺术的走线是做啥用的,
另外头像.**.巴.好棒,,

网友E:
画N个圆弧加敷铜。

网友F:
图片--》导入封装---》放置到PCB

网友G:
图片导入或者是AOTUCAD的DWG或者DXF导入都可以。像上面说的**导入也可以。

网友G:
不知道这种焊盘的实用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画过富有艺术感的丝印,
敢问这个艺术的走线是做啥用的,
另外头像.**.巴.好棒,, ...

是个触摸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规则的好像是铺铜,铺铜就很好画啊,想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多花点时间就行 ...

覆铜后也有一个问题的,就相当于这几块成了一个网络了。

楼主:
话说你是临时话的吗?还是之前设计过啊?

还有一个问题,这样画好之后整个覆铜的话 这相当于是一个铜皮(虽然隔开了)但是选择网络时候会成同一个网络的

网友H:
用bmp2pcb或者Autocad画一下,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入方式也有问题的,那种方式虽然看起来是铜皮,其实是很多线条组成的,那样添加NET的时候,得一条 ...

那就尝试导入CAD图的方法,这个我没操作过,不一定对,我只是给楼主您提供一个思路哈。

网友I:
这个流程看下会不会有什么启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话说你是临时话的吗?还是之前设计过啊?

还有一个问题,这样画好之后整个覆铜的话 这相当于是一个铜皮 ...

临时画的,你可以放多个敷铜,像这种对称的图画起来不难。

网友J:
像这种基本上还是CAD来得快

cad画好后导入ad就行了

网友K:
对头,就是触摸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