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应该掌握的20 个模拟电路

楼主(2015-11-19):
工程师应该掌握的20 个模拟电路

楼主:
工程师应该掌握的20 个模拟电路.pdf

工程师应该掌握的20 个模拟电路.pdf

网友A:
微分和积分电路
1、电路的作用,与滤波器的区别和相同点。
2、微分和积分电路电压变化过程分析,画出电压变化波形图。
3、计算:时间常数,电压变化方程,电阻和电容参数的选择。

网友B:
低通滤波很常用,一般电源电路都要用一个

网友C:
RC振荡电路不错,可以做正弦波或其它

网友D:
稳压电源,线性电源是很不错的,但是功率不能做大

网友A:
模拟电路一直是电子行业的基石

网友E:
这些电路都不错,值得我们用试验一下,用一次

网友F:
最后一个电路有点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