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特斯拉线圈教程

楼主(2015-11-19):
固态特斯拉线圈教程

楼主:

3 MB

楼主:
特斯拉线圈介绍
特斯拉线圈又叫泰斯拉线圈,因为这是从"Tesla"这个英文名直接音译过来的。这是一种分布参数高频共振变压器,可以获得上百万伏的高频电压。特斯拉线圈的原理是使用变压器使普通电压升压,然后经由两极线圈,从放电终端放电的设备。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人工闪电制造器。 在世界各地都有特斯拉线圈的爱好者,他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制造出了眩目的人工闪电。

楼主:
谐振定义:
在物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共振:当策动力的频率和系统的固有频率相等时,系统受迫振动的振幅最大,这种现象叫共振。电路里的谐振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当电路的激励的频率等于电路的固有频率时,电路的电磁振荡的振幅也将达到峰值。实际上,共振和谐振表达的是同样一种现象。这种具有相同实质的现象在不同的领域里有不同的叫法而已。(说个易懂的,当两个振动频率相等的物体,一个发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振动的现象叫做共振,在电学中,两个等频振荡电路的共振现象,叫做谐振。)

网友A:
电磁振荡LC回路
(L:电感,C:电容)
电磁振荡  LC 回路  能产生大小和方向都都作周期发生变化的电流叫振荡电流。能产生振荡
电流的电路叫振荡电路。其中最简单的振荡电路叫 LC 回路。  一个不计电阻的 LC 电路,
就可以实现电磁振荡,故也称 LC 振荡电路。  LC 振荡电路的物理模型满足下列条件:①整
个电路的电阻 R=0(包括线圈、导线),从能量角度看没有其它形式的能向内能转化,即热
损耗为零.②电感线圈 L 集中了全部电路的电感,电容器 C 集中了全部电路的电容,无潜布
电容存在.③LC 振荡电路在发生电磁振荡时不向外界空间辐射电磁波,是严格意义上的闭合
电路,LC 电路内部只发生线圈磁场能与电容器电场能之间的相互转化,即便是电容器内产
生的变化电场,线圈内产生的变化磁场也没有按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激发相应的磁场和电
场,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  振荡电流是一种频率很高的交变电流,它无法用线圈在磁场中
转动产生,只能是由振荡电路产生。  其工作流程为:  充电完毕(放电开始):电场能达到
最大,磁场能为零,回路中感应电流 i=0。  放电完毕(充电开始):电场能为零,磁场能达
到最大,回路中感应电流达到最大。  充电过程:电场能在增加,磁场能在减小,回路中电
流在减小,电容器上电量在增加。从能量看:磁场能在向电场能转化。  放电过程:电场能
在减少,磁场能在增加,回路中电流在增加,电容器上的电量在减少。从能量看:电场能在
向磁场能转化。  在振荡电路中产生振荡电流的过程中,电容器极板上的电荷,通过线圈的
电流,以及跟电流和电荷相联系的磁场和电场都发生周期性变化,这种现象叫电磁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