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USCI串口,USCI_A0和USCI_B0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5-11-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不可以同时用的,需要分时启用才可以的。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

楼主:
明白了,分时怎么用?通过PxSEL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分时怎么用?通过PxSEL切换?

通过一个开关切换,比如模拟开关。

网友D:
可以使用模拟的io口了。